单片机蓝牙模块发送问题,手机上接收到的数据与发送的数据不同

楼主(2022-02-27):
单片机通过蓝牙直接发送一串数据0x22,0x44,0x66,而手机蓝牙调试工具接收到的数据却是05 65 02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For you refernce
1)Please Check you app of handset using UTF8 or unicode.
2)You can try to send UTF8 to handset on single chip.

网友B:
看一下波特率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C:
核对双方的通讯协议。

网友D:
https://blog.csdn.net/songjinshi/article/details/7868866
单片机发送的是十进制数,而手机收到的是字符号,要想把十进制数准确的发送给手机,你可以在比如数字5后面加:+'0'即可在手机上看到数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