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出现expected a"{"怎么解决?代码里有{

楼主(2022-02-27):
屏幕截图 2022-02-27  Keil5出现expected a"{"  怎么解决?代码里有{
#ifndef _BSP_KEY_H
#define _BSP_KEY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KEY_ON                   1
#define KEY_OFF                  0

#define KEY1_GPIO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1_GPIO_PORT           GPIOA
#define KEY1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endif /*_BSP_KEY_H */

网友A:
贴全了,第13行报错一般问题都在13行以前。

网友B:
第一遍在芯片头文件中的结构体重,定义方法如下    struct {      __IO uint32_t PLLEN       : 1;           /*!< (@ 0x0000001C) PLLEN                               */      XXXXXXXXXX                               /*其它定义*/     } CLKCTRL_b;` 1234 第二遍在外部晶振定义时。 #define PLLEN (1<<28)   // pll 1 这两种定义产生冲突因此出现了以上错误。

网友:
贴全了,第13行报错一般问题都在13行以前。

#ifndef _BSP_KEY_H
#define _BSP_KEY_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KEY_ON                   1
#define KEY_OFF                  0

#define KEY1_GPIO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1_GPIO_PORT           GPIOA
#define KEY1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endif /*_BSP_KEY_H */

网友C:
程序是从其他地方复制过来的吗?如果是话可能是粘贴之后发生了变化

网友D:
猜测可能
#include  "stm32f10x.h"
头文件中被误按键输入 } 了;

网友E:
编程的好习惯是:1.常备份;2. 编写几句后就编译一次。出现问题很容易找到。即使没有问题的完全项目程序,在某个文件中偶然删除或多加了一个符号,再编译可能会出现一大堆错误。仅根据错误信息,也很难找出头绪。

网友F:
少了大括号的一半

网友G(2022-07-18):
可以检查.h文件,另外keil不能识别二进制

网友H:
问题应该出在头文件里面,打开头文件看一下

网友I(2023-03-12):
啊原来是头文件里面有一个定义函数没有加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