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串口通信,目的是发送什么就接受什么,程序总是出现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TMOD=0x20;                //选择定时器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1=0xe8;
        TL1=0xe8;                        //设置波特率=((2^smod)* F)/(32*12*(256-N)=9600                //smod=0
        REN=1;
        SM0=0;                                //选择串口通信模式1
        SM1=1;
        TR1=1;                                //定时器1开启
        EA=1;                                        //中断总开关
        ES=1;                                        //串行中断允许位
        while(1);
}

void inter()interrupt 4
{
                uchar s;
                RI=0;                //接收
                s=SBUF;
                RI=0;
                SBUF=s;
                while(!TI);
                TI=0;
}

接收和发送内容不对等,如图

网友A(2022-02-27):
你没弄清楚51 串口中断要求,你收发都写到一起了,造成中断嵌套了。1、无论收发都会进中断;2、发一般写到主程序,包括TI清零;3、额外提醒,中断中对RI要先判断啊,否则发信触发中断也读一遍成什么了。

网友B:
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一般是先把串口配置好之后,SM0=0;SM1=1;再REN=1;,允许串口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一般是先把串口配置好之后,SM0=0;SM1=1;再REN=1;,允许串口接收。

图片发了,有没有可能是编码问题?我用的Keil

网友D:
先配置好串口

网友E:
中断要判定是接收中断还是发送中断

网友F:
不要发送123,用两位数试一下,例如发送12,看返回什么

网友G:
#include <reg51.h>
/**************************************************
接收数据中断服务子函数
***************************************************/
void RXD_CHAR()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XD_data;
    if(RI==1) {                                //判断串行接收中断
        RXD_data = SBUF;        //读取数据
        P0 = RXD_data;                 //显示所读取的数据
        RI = 0;                                //接收完毕,清中断标志
    }
}
void main()
{
    TMOD = 0x20;                //将定时器1作为比特率的产生器
    TH1  = 0xFD;                //比特率设置为9600bit/s
    SCON = 0x50;                //串行工作模式为1,允许接收01010000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行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while(1) {
        ;
    }
}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