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L298N电机驱动模块只控制了一个电机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小车,使用L298N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恳请大家帮忙解决或提议,谢谢大家。

接线如图
L298N  驱动电压(橙色线) 输入接12V锂电池(红色线)
L298N  GND(黑色线)输入接12V锂电池(黑色线)
L298N  GND(绿色线)输入接 单片机GND(绿色线)

IN1  黄色线 接单片机 PB0
IN2  蓝色线 接单片机 PB1
IN3  白色线 接单片机 PB2
IN4  紫色线 接单片机 PB3

程序代码如下

当角度大于105度时左转,角度小于65度时右转,否则停止

测试结果,只实现了右转功能(即左电机转动),左转功能没实现(左右电机都没转动)

如果分别单独测试左转功能或右转功能,两种功能都可以实现,但是放在一起同时测试时就只有右转功能可以实现,左转不行。

之前我使用了串口打印测试了角度大小,可以正常计算出 cos_r1的值。

网友A(2022-02-28):
走单步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多种检查方式,首先检查纯硬件原因,你将不能动的那个电机接到能动的那个上边,端口也都互相换换,首先排除掉硬件问题,也是最容易排除的。其次是程序问题,检查下定义的那几个端口有没有其他地方又给用到了,如果一时找不到,你换几个端口试试,控制电机转动,翻芯片手册,挑最普通的IO口用就行,能翻转高低电平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种检查方式,首先检查纯硬件原因,你将不能动的那个电机接到能动的那个上边,端口也都互相换换,首先排除 ...

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走单步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指教

网友D:
在 if(65>cos_r1) 前面加上else 就可以了。否则只要不小于65,都是停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 if(65>cos_r1) 前面加上else 就可以了。否则只要不小于65,都是停止啊。

嗯,我已经改了,成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