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3K单片机ADC结果,串口助手如何打印显示?

楼主(2022-02-27):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nsigned int line_bat_0;                //通道0的ADC结果,送显示用的
unsigned int line_bat_1;                //通道1的ADC结果,送显示用的
unsigned int line_bat_2;                //通道2的ADC结果,送显示用的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0;        //           ADC0数据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1;        //           ADC1数据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2;        //           ADC2数据

u8  count0;          //        ADC通道0转换次数记录
u8  count1;          //        ADC通道1转换次数记录
u8  count2;          //        ADC通道2转换次数记录
u8  ADC_LINE;        //        ADC通道记录

//ADC口初始化
void STC8ADC_INIT()                         //STC8ADC初始化
{
  P1M0=0x00;
  P1M1=0x07;             //设定P1.4567通道为高阻
         P_SW2|=0X80;    //打开特殊功能寄存器
   ADCTIM=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0X7F;    //关闭特殊功能寄存器
  ADCCFG=0x2f;             //设置ADC的时钟和转换结果存放格式
  ADC_CONTR=0x80;    //使能ADC模块
  ADC_LINE=0x80;     //通道0
  DelayXms(5);      //等待5ms
  ADC_CONTR=ADC_CONTR|0x40;        //启动ADC
  EADC=1;            //打开ADC中断开关
}

void ADC_ISR()interrupt 5
{
        //ADC_CONTR&=~0x20;
        ADC_CONTR=ADC_CONTR&0xdf;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ADC_LINE==0x80)        //选择通道0
                {
                if(count0>=100)          //如果通道0转换次数小于32
                        {
                          line_bat_0=ADC_DATA0/100;
                                 ADC_DATA0=0x00;    //ADC0数据清零
                                 count0=0x00;       //通道0转换次数清零
                        }
                        ADC_DATA0=ADC_DATA0+(ADC_RES*256+ADC_RESL);        //ADC结果处理
                        count0++;            //通道0转换次数加1
                        ADC_LINE=0x81;       //切换下一通道(通道1)
                        ADC_CONTR=ADC_LINE;   //下一通道值赋给控制寄存器
                }
//====================================================================
else if(ADC_LINE==0x81)      //选择通道1
                {
                if(count1>=100)            //如果通道1转换次数小于32
                        {
                                line_bat_1=ADC_DATA1/100;
                                 ADC_DATA1=0x00;      //ADC1数据清零
                                 count1=0x00;         //通道1转换次数清零
                        }
                        ADC_DATA1=ADC_DATA1+(ADC_RES*256+ADC_RESL);        //ADC结果处理
                        count1++;                //通道1转换次数加1
                        ADC_LINE=0x82;           //切换下一通道(通道2)
                        ADC_CONTR=ADC_LINE;      //下一通道值赋给控制寄存器
                }
//=====================================================================
else if(ADC_LINE==0x82)     //选择通道2
                {
                if(count2<100)            //如果通道2转换次数小于32
                        {
                                line_bat_2=ADC_DATA2/100;
                                 ADC_DATA2=0x00;      //ADC2数据清零
                                 count2=0x00;         //通道2转换次数清零
                        }
                        ADC_DATA2=ADC_DATA2+(ADC_RES*256+ADC_RESL);        //ADC结果处理
                        count2++;              //通道2转换次数加1
                        ADC_LINE=0x80;         //切换下一通道(通道0)
                        ADC_CONTR=ADC_LINE;    //下一通道值赋给控制寄存器
                }

//=============================================================================================================
        ADC_CONTR=ADC_CONTR|0x40;        //启动ADC
}
//=========================================================================================

上面是中断方式获取的ADC结果,下面是串口打印程序如何修改才能在串口助手里查看ADC结果?
#include  "stc8hxx.h"
#include "adc.h"
#include "intrins.h"

void main()
{
        STC8ADC_INIT();

    SCON = 0x50;
    T2L = 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 = 0xff;
    AUXR = 0x15;                                //启动定时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清中断标志
SBUF = line_bat_0;                                //发送测试数据
    }
    if (RI)
    {
        RI = 0;                                 //清中断标志

    }
}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
#include "stc8hxx.h"
#include "adc.h"
#include "intrins.h"

char line_bat_0_Str[] = {"0000"};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main()
{
    STC8ADC_INIT();

    SCON = 0x50;
    T2L = 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 = 0xff;
    AUXR = 0x15;                                //启动定时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if(line_bat_0)
        {
                line_bat_0_Str[3] = line_bat_0 % 10 + '0';
                line_bat_0/= 10;
                line_bat_0_Str[2] = line_bat_0 % 10 + '0';
                line_bat_0/= 10;
                line_bat_0_Str[1] = line_bat_0 % 10 + '0';
                line_bat_0/= 10;
                line_bat_0_Str[0] = line_bat_0 % 10 + '0';
                line_bat_0/= 10;
                UartSendStr("Line bat 0: "};
                UartSendStr(line_bat_0_Str};
                UartSendStr("\r\n"};
        }
}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清中断标志
                busy = 0;
    }
    if (RI)
    {
        RI = 0;                                 //清中断标志

    }
}

网友B:
改这样试试,未经验证,自行完善。
#include  "stc8hxx.h"
#include "adc.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nsigned int line_bat_0;                //通道0的ADC结果,送显示用的
unsigned int line_bat_1;                //通道1的ADC结果,送显示用的
unsigned int line_bat_2;                //通道2的ADC结果,送显示用的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0;        //           ADC0数据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1;        //           ADC1数据
unsigned long int ADC_DATA2;        //           ADC2数据

u8  count0;          //        ADC通道0转换次数记录
u8  count1;          //        ADC通道1转换次数记录
u8  count2;          //        ADC通道2转换次数记录
u8  ADC_LINE;        //        ADC通道记录

//ADC口初始化
void STC8ADC_INIT()                         //STC8ADC初始化
{
        P1M0=0x00;
        P1M1=0x07;             //设定P1.4567通道为高阻
        P_SW2|=0X80;    //打开特殊功能寄存器
        ADCTIM=0X3F;    //设置ADC内部时序
        P_SW2&=0X7F;    //关闭特殊功能寄存器
        ADCCFG=0x2f;             //设置ADC的时钟和转换结果存放格式
        ADC_CONTR=0x80;    //使能ADC模块
        ADC_LINE=0x80;     //通道0
        DelayXms(5);      //等待5ms
        ADC_CONTR=ADC_CONTR|0x40;        //启动ADC
        EADC=1;            //打开ADC中断开关
}

void UART1_Isr(unsigned char ADCch,unsigned char ADCcount,unsigned long int ADCadd)
{
        unsigned char buf[8];
        unsigned char i;
        buf[0]=ADCch&0x0f;
        buf[1]=ADCcount;
        buf[2]=ADCadd>>24;
        buf[3]=ADCadd>>16;
        buf[4]=ADCadd>>8;
        buf[5]=ADCadd;
        for(i=0;i<6;i++)
        {
                SBUF = buf[i];
                while(!TI);
                TI = 0;
        }
}

void main()
{
        STC8ADC_INIT();
        SCON = 0x50;
        T2L = 0xe8;                                 //65536-11059200/115200/4=0FFE8H
        T2H = 0xff;
        AUXR = 0x15;                                //启动定时器
//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while(1);
}

void ADC_ISR()interrupt 5
{
        //ADC_CONTR&=~0x20;
        ADC_CONTR=ADC_CONTR&0xdf;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ADC_LINE==0x80)        //选择通道0
        {
                if(count0>=100)          //如果通道0转换次数小于32
                {
                        line_bat_0=ADC_DATA0/100;
                        ADC_DATA0=0x00;    //ADC0数据清零
                        count0=0x00;       //通道0转换次数清零
                }
                ADC_DATA0=ADC_DATA0+(ADC_RES*256+ADC_RESL);        //ADC结果处理

                UART1_Isr(ADC_LINE,count0,ADC_DATA0);//串口发送数据

                count0++;            //通道0转换次数加1
                ADC_LINE=0x81;       //切换下一通道(通道1)
                ADC_CONTR=ADC_LINE;   //下一通道值赋给控制寄存器
        }
//====================================================================
        else if(ADC_LINE==0x81)      //选择通道1
        {
                if(count1>=100)            //如果通道1转换次数小于32
                {
                        line_bat_1=ADC_DATA1/100;
                        ADC_DATA1=0x00;      //ADC1数据清零
                        count1=0x00;         //通道1转换次数清零
                }
                ADC_DATA1=ADC_DATA1+(ADC_RES*256+ADC_RESL);        //ADC结果处理

                UART1_Isr(ADC_LINE,count1,ADC_DATA1);//串口发送数据

                count1++;                //通道1转换次数加1
                ADC_LINE=0x82;           //切换下一通道(通道2)
                ADC_CONTR=ADC_LINE;      //下一通道值赋给控制寄存器
        }
//=====================================================================
        else if(ADC_LINE==0x82)     //选择通道2
        {
                if(count2<100)            //如果通道2转换次数小于32
                {
                        line_bat_2=ADC_DATA2/100;
                        ADC_DATA2=0x00;      //ADC2数据清零
                        count2=0x00;         //通道2转换次数清零
                }
                ADC_DATA2=ADC_DATA2+(ADC_RES*256+ADC_RESL);        //ADC结果处理

                UART1_Isr(ADC_LINE,count2,ADC_DATA2);//串口发送数据

                count2++;              //通道2转换次数加1
                ADC_LINE=0x80;         //切换下一通道(通道0)
                ADC_CONTR=ADC_LINE;    //下一通道值赋给控制寄存器
        }
//=============================================================================================================
        ADC_CONTR=ADC_CONTR|0x40;        //启动AD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