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和74HC138可以相互替代吗?想DIY单片机广州塔

楼主(2022-02-27):
最近在玩LED广州塔,想要自己DIY,但是找了好多的资料,大概看了下原理图。现在就是存在一个疑问就是74HC595和74HC138可以相互替代吗?放在应用电路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吧?求大神讲解

网友A:
如果本来用的是74HC138, 在你有能力修改代码的前提下, 并且对于相应速度没有太大要求的前提下,可以用74HC595来代替,反之不可。
如果本来用的是74HC595, 在你有能力修改代码的前提下,并且,原本74HC595 在同一时间段只输出一个脚的高电平的前提下,可以用 74HC138来代替,反之不可。

网友B:
74HC595是移位寄存器,74HC138是38译码器,两者不可以直接相互替代。都可以应用于广州塔驱动LED,但驱动代码完全不同。

网友C:
595是否可以代替138,具体看电路结构,反过来几乎不可能。

网友D:
数字电路基础出问题了。
借此问题的解决,先读通两者的手册。

网友E:
74HC595是8位移位寄存器,只有一个常规输入端,其他两个是置位端和脉冲输入端,有四个输出端;
74HC138是3线- 8线译码器,有三个常规输入端,其他都是置位输入端,有八个输出端。
所以这两个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不能替换

网友F:
74HC595是8位移位寄存器,74HC138是3线- 8线译码器,所以不能替换

网友G:
不是一个功能的片子 不能直接互换  两者都可以用在你所说的应用里  不过代码需要根据电路不同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H:
这是两个不同的型号应有也不相同。不能相互替代。电路功能场合有些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