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键下载电路 板子的供电也是由串口供电 圈的黑色的地方VUSB是5V的电压吗?

楼主(2022-02-27):
还有VCC5和VCC3.3是要自己从外部接进来?还是USB能提供3.3V的电压,因为STM32就是3.3V工作的,有点不明白,这个电路图怎么供电?请教大家。

网友A:
图中VUSB与VCC5相连接获取5V电源,另增加1117M3-3.3稳压器提供VCC3.3电源。

网友B:
3.3V:外供的
5V:外供的
VUSB:接USB时,被接对象提供的。
如果你要设计此电路,当然会用到电源(由于不是本图的重点,它没有画),你就需要设计3.3V和5V电源,可以参考沙发的图形,也即你只需设计一个5V电源就可以了,3.3V抄沙发的。不过VUSB不要与5V连,因为你不一定清楚,USB的对象的电压等级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外供的
5V:外供的
VUSB:接USB时,被接对象提供的。

就是数据线的USB啊,不能连5V吗,我都认为VUSB是5V了。

网友C:
你的截图是不是只截了整个系统的这一个部分呢,根据截图VCC5是通过USB获取的,VCC3.3好像是系统内部供电,因为此部分电路没有看到DC-DC的转换电路,可能在整个系统的电源部分,如果你是要设计这一块的电路那加上沙发的VCC5转VCC3.3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D:
USB是5v,一般会有个降压芯片把5V转出一路3.3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是5v,一般会有个降压芯片把5V转出一路3.3V的输出

我只想确定VUSB确定是5V,我就没有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