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由这个电路图算出至少能驱动100组LED 请求赐教

楼主(2022-02-27):
LED驱动问题
怎么由这个电路图算出至少能驱动100组LED。那我没串100组会不会烧坏LED?是不是可以选取合适的阻值就不会?怎么算?12V换成5V,把限流电阻改小可以吗?想要驱动3个串联LED灯。NPN和PNP管不行吗?

网友A:
通过计算红绿蓝的电压电流,串并联组合,选驱动电路、电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计算红绿蓝的电压电流,串并联组合,选驱动电路、电源等。

我也知道,我就想知道怎么算

网友B:
由场效应管电流推算

网友C:
MOS管的总电流除以每组LED的电流

网友D:
不复杂啊:
1、对像的极限参数是什么?必然弄清楚!!!(查手册)
2、无论的如何接,在任何情况下,必须保证:使用对像的工作状况,不会起出极限参数,并且有一定的富裕度!
这是一个设计法则,当然也适用问题。

网友E:
R7,R8,R9这三个电阻叫"LED限流电阻",这个电阻的大小决定了LED电流的大小
LED电流=(电源电压-LED压降)/限流电阻
12V换成5V,限流电阻改不改无所谓,虽然LED电流会减小,但一样的会亮
MOS管的电流一般都是比较大的,SOT封装的都可以在2A以上
而LED电流是很小的,高亮LED指示20uA就能点亮
所以,别说是100组,10000组都可以

网友F:
12V改为5V是可以的。MOS管改为NPN管也可以的。先测出LED压降,再根据LED的工作电流,就可以计算出限流电阻,比如按12V供电计算,电阻R=(12-1.7-0.2)÷0.3=34欧。式中,12为供电电压,1.7为LED压降,0.2为MOS管饱和压降(实际上比0.2小好多,这压降与三极管的饱和压降更接近),0.3为LED工作电流。所有单位:电压为伏特,电阻为欧姆,电流为安培。

网友G:
有没有3种颜色驱动的PWM呼吸灯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改为5V是可以的。MOS管改为NPN管也可以的。先测出LED压降,再根据LED的工作电流,就可以计算出限流电阻 ...

就是有三极管我不太明白,饱和管压降不太懂。用32输出PWM信号控制灯,输出占空比大的通过灯的平均电流不是会大吗?那通过LED灯的电流不是也会变吗?有了三极管我就不知道咋算了。你说的那些我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R7,R8,R9这三个电阻叫"LED限流电阻",这个电阻的大小决定了LED电流的大小
LED电流=(电源电压-LED压降)/限流 ...

比如LED的工作电压是1.8V,工作电流0.02A,电源5V,串一个算得限流电阻为160欧,串2个LED算得就是70欧,不改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改为5V是可以的。MOS管改为NPN管也可以的。先测出LED压降,再根据LED的工作电流,就可以计算出限流电阻 ...

想问这方面的问题,我太有疑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LED的工作电压是1.8V,工作电流0.02A,电源5V,串一个算得限流电阻为160欧,串2个LED算得就是70欧,不改 ...

为什么要串联两个LED呢?在5V电路中,是很少采用串联的,因为最多只能串联两个,串联三个就一定能亮了,所以,你想要多个LED,最好的办法是并联
12V电源换成5V,什么都不要改,也不要什么理论知识,你试一下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
至于LED电流,这是个指示LED,不是照明LED,不需要那么大的电流的,你要是买到高亮LED,20uA电流就行了
5mA的LED就很刺眼了,不需要20mA那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串联两个LED呢?在5V电路中,是很少采用串联的,因为最多只能串联两个,串联三个就一定能亮了,所以, ...

我就是想要很并联多个LED,而且就是用来做照明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算能并多少个,我想学会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串联两个LED呢?在5V电路中,是很少采用串联的,因为最多只能串联两个,串联三个就一定能亮了,所以, ...

我也看了,就是并联好,但是我不会计算怎么算限流电阻和并多少个LED,还有就是三极管的选型。头可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了,就是并联好,但是我不会计算怎么算限流电阻和并多少个LED,还有就是三极管的选型。头可大了。 ...

在我前面回答中有LED电流的计算方法,你再看一下
不要用三极管,用N沟道MOS管,AO3400,几分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前面回答中有LED电流的计算方法,你再看一下
不要用三极管,用N沟道MOS管,AO3400,几分钱一个

谢谢谢谢!那那个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取多少V的合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我前面回答中有LED电流的计算方法,你再看一下
不要用三极管,用N沟道MOS管,AO3400,几分钱一个

我查了您说的这个场效应管是2.5A,我用的LED的20mA的,是不是最多能并2A/20mA个呀?不并那么多会有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查了您说的这个场效应管是2.5A,我用的LED的20mA的,是不是最多能并2A/20mA个呀?不并那么多会有影响吗 ...

如果你要电流是20mA的话,AO3400的最大电流是5.8A,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到的2.5A,那最多也就只能接290组,不知道够不够用?以你的电路为例,那三级LED是并联,多接一组少接一组是没有影响的,你不会是不知道这个吧?
如果是你真的连个都不知道怎么计算,还是回去再学一下模拟电路的二极管部分,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知识点,说白了就是二十来分钟就学会的知识
并没有取笑你的意思,只是你模电方面的知识实在有点不扎实,如果你还从事这一方面的设计,不管是爱好也好,工作也罢,模电知识太弱实在是走不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要电流是20mA的话,AO3400的最大电流是5.8A,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到的2.5A,那最多也就只能接290组,不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要电流是20mA的话,AO3400的最大电流是5.8A,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到的2.5A,那最多也就只能接290组,不 ...

某购买渠道看见的,那哪个起保护作用的稳压二极管是不是取12V呀?我已经学了第二遍模电,只不过很少做练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某购买渠道看见的,那哪个起保护作用的稳压二极管是不是取12V呀?我已经学了第二遍模电,只不过很少做练 ...

你是说D10-D12?
说明上说了,防打雷的,反正我是从来不接的,也不在乎,所以,不知道怎么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D10-D12?
说明上说了,防打雷的,反正我是从来不接的,也不在乎,所以,不知道怎么选型

对。这样子啊,那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