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和焊的51单片机板子,按复位键或者接通电源蜂鸣器会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27):
(无正文)

网友A:
你肯定是低电平关闭蜂鸣器,改成低电平打开蜂鸣器就不会这样了。以为51单片机默认I0是高电平,上电瞬间蜂鸣器是打开的。

网友B:
解铃还须系铃人。
学会自查,用仪器,配原理图,按图索骥。

网友C:
这是因为复位和上电时候有电流通过了蜂鸣器, 那么就要想办法在这两种状态下不要有电流流过蜂鸣器将驱动的三极管处于截止态.

网友D:
单片机上电复位时。引脚是会变高电位的,你可以加个1K的下拉电阻。再把单片机口的输出模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