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AX7219显示16X16的汉字问题

楼主(2022-02-27):
各位大神,我在网上淘了一块MAX7298   8片(2X4)级联的LED点阵,卖家提供了16片的驱动代码(8X8字符的),我现在想改造代码用来显示16X16的汉字(先就显示两个,暂不考虑动态移动),但无论如何都不成功,想请教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主要问题是显示的大小(16个字节),顺序,取字模的方法搞不清。

这是程序显示的效果

这是程序显示的效果

板子实物

板子实物

板子原理图

板子原理图

源程序中的字符代码

源程序中的字符代码

想用取字符的代码来完善程序

想用取字符的代码来完善程序

手工替换的汉字代码

手工替换的汉字代码

手工改造后显示的汉字

手工改造后显示的汉字

改造后代码

网友A:
取模的顺序,是和程序代码中的写法,息息相关的。

要么根据程序逻辑确定取模顺序,要么根据取模顺序去确定代码的逻辑。

楼主:
程序代码

网友B: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建议借此机会,复习一下显示原理。
2、显示是必须与硬件配合的,如何配合,弄清原理便知。
3、楼上各看客提供的软件,楼主是否能直接使用,要看运气。
这是不太难的东东,努力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建议借此机会,复习一下显示原理。
2、显示是必须与硬件配合的,如何配合,弄清 ...

谢谢。现在弄出来了,但第一个屏的灯全亮了,不知道咋解决呢

楼主:
现在可以了显示汉字了,但还不能动态显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MAX7219 16X16汉字显示.rar

网友C(2022-05-12):
请问怎么滚动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