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F103RCT6单片机的HX711电子秤实验程序

楼主(2022-02-27):
硬件包含:STM32f103rct6开发板、HX711模块、带亚克力板的20kg压力传感器、砝码(100g、50g、20g、20g、10g、5g)。
HX711接线:
SCK——PB0
DT——PB1
实验中测得的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注意:将HX711连接至开发板管脚请勿接上拉或下拉电阻、下载程序至STM32后请复位,DT引脚被拉低后HX711开始工作,STM32的D0指示灯闪烁(如果D0没有闪烁则说明HX711没有工作、DT仍处于高电平,程序会进入循环一直等待HX711响应)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205g砝码

205g砝码

串口

串口

#ifndef _HX711_H
#define _HX711_H
#include "sys.h"

#define HX711_SCK PBout(0)// 设置 SCK 引脚为PB0
#define HX711_DOUT PBin(1)// 设置 DT 引脚为PB1

extern void Init_HX711pin(void);
extern u32 HX711_Read(void);
extern void Get_Maopi(void);
extern void Get_Weight(void);

extern u32 HX711_Buffer;
extern u32 Weight_Maopi;
extern s32 Weight_Shiwu;
extern u8 Flag_Error;

#endif

#include "HX711.h"
#include "delay.h"

u32 HX711_Buffer;
u32 Weight_Maopi;
s32 Weight_Shiwu;
u8 Flag_Error = 0;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222

void Init_HX711p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F端口时钟

        //HX711_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HX711_D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输入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初始化设置为0
}

//****************************************************
//读取HX711
//****************************************************
u32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us(1);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判断HX711是否回应(拉低电平),如果回应则继续执行下面的程序,否则进入死循环等待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delay_us(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delay_us(1);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us(1);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void)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void)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s32)((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GapValue这个除数。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Init_HX711pin();
        delay_init();
        LED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delay_ms(1000);                                //等待数据稳定
        delay_ms(1000);
        Get_Maopi();                                //重新获取毛皮重量

        while(1)
        {
                Get_Weight();

                printf("净重量 = %d g\r\n",Weight_Shiwu); //通过串口打印HX711称得的重量
                delay_ms(1000);

                LED0=!LED0;                        //LED0闪烁提示HX711工作状态(闪烁:)
        }
}

文件夹

文件夹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