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怎么对家里的接地线长期监测

楼主(2022-02-27):
如何监测地线是否带电,是否正常接地?读取两组电压用来判断是否可行?即监测火线跟地线之间的电压是否符合正常电压,地线跟零线之间的电压是否低于正常电压值。

网友A:
你去找专门的芯片吧。漏电保护,低压保护芯片,肯定有的。

网友B:
读取两组电压用来判断是否可行?
答:基本不可行,市电波动可以有10%的波动。你的地线参考电压如何确定?
建议方案:
1、制造一个参考源(可靠的接地点)。
2、检测被测试对象与参考源的电压差,能达成你的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取两组电压用来判断是否可行?
答:基本不可行,市电波动可以有10%的波动。你的地线参考电压如何确定?
...

到还要制作另一个参考源来监护原来的参考源。

网友C:
难道楼主哪里小偷经常偷地线?要不怎么要时刻对其监测?你按正规做法把地线做好,后期几乎不用维护了,除非人为破坏。

网友D:
如果是项目,会涉及到安规,只有拼多多才用单片机方案,一般是分立元件或者PLC
如果是课程,2楼已经给出正确答案了
测量对地电压,你就得搞一个比你家地线更稳定的地线,以这个地线为参考电压,来测量另外一根地线
感觉这好多余........我搞了一根更稳定的地线了,那直接用这个更稳定的地线不就行了,我还测量它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楼主哪里小偷经常偷地线?要不怎么要时刻对其监测?你按正规做法把地线做好,后期几乎不用维护了,除非 ...

自己砸下去的年数久了会腐蚀,没有漏电保护器。之前有个插座坏了,零线带电。所以担心地线要是失效的话,哪天要是漏电,就不好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砸下去的年数久了会腐蚀,没有漏电保护器。之前有个插座坏了,零线带电。所以担心地线要是失效的话, ...

镀锌角钢(100×100×5),镀锌圆铁(10或者12直径)组成接地网,焊接处用防锈漆保护好,以后就可以放心使用了。另外,你最好还是安装两级漏电保护器,入户处一只,各分支线路一只,这样才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