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602数据口正接反接任意头文件

楼主(2022-02-28):
通常情况下,1602的数据口都是低位接芯片的低位,但有时按正常走线方式,线路交叉,可以反接,用此代码。
代码源网络地址:amobbs

//LCD1602功能函数
// 51 @ 12MHz
//elecfun @ 2010-11-6
//使用方法: 使用前调用Init_LCD1602()初始化,显示方法LCD1602_DispString(0, 0, "This is a test.");

#ifndef _LCD1602_
#define _LCD1602_

//#define _PORT_REV_            //如果数据端口高低位交换,请去掉此注释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指令

sbit LCD1602_RS = P2^4;                //控件引脚定义,移植请修改
sbit LCD1602_RW        = P2^3;
sbit LCD1602_E        = P2^2;

#define LCD_PORT                    P1        //输出数据总线端口定义,移植请修改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
函数名:8位数据高低位交叉互换
调  用:uchar = DataReverse(uchar);
参  数:输入的端口(0000 0XXX 其中XXX是设置输入端口号,可用十进制0~7表示,0表示P1.0,7表示P1.7)
返回值:交换后的8位数据
结  果:交换数据高低位D7→D0,D6→D1.....,D0→D7,并返回交换后的结果
备  注:
/**********************************************************************************************/
unsigned char DataReverse(unsigned char datOld)
{
    unsigned char datNew=0,i;
    for (i=0; i<8; i++)
    {
        if (datOld & (1<<i))        //如果某位为1,则或上一个1
            datNew |= (0x80>>i);
    }
    return datNew;
}
/**********************************************************************************************/

/*********************************************************************************************
函数名:LCD1602等待函数
调  用:uchar = LCD_Wait();
参  数:无
返回值:LCD1602数据总线的值
结  果:等待LCD1602内部指令执行完成
备  注:返回结果可不用
/**********************************************************************************************/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_nop_();
        LCD1602_E = 1;        _nop_();

#ifdef _PORT_REV_                       //如果数据线高低位交换,则需要处理数据
    while(DataReverse(LCD_PORT)&0x80);
    LCD1602_E = 0;
    return DataReverse(LCD_PORT);
#else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交换
    while(LCD_PORT&0x80);
    LCD1602_E = 0;
    return LCD_PORT;
#endif
}
/**********************************************************************************************/

/*********************************************************************************************
函数名:LCD1602数据写函数
调  用:LCD_Wait(bit, uchar);
参  数:数据类型,数据值
返回值:无
结  果:将指定数据类型的数据写入1602
备  注:数据类型:LCD_COMMAND(0)、LCD_DATA(1)
/**********************************************************************************************/
void LCD_Write(bit DataStyle, 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DataStyle;
        LCD1602_RW = 0;                _nop_();

#ifdef _PORT_REV_
    LCD_PORT = DataReverse(DAT);
#else
    LCD_PORT = DAT;
#endif

    _nop_();
        LCD1602_E = 1;                _nop_();//注意顺序
        LCD1602_E = 0;                _nop_();
        LCD_Wait();                        //等待1602内部执行完,Proteus仿真时请注释此句
}
/**********************************************************************************************/

/*********************************************************************************************
函数名:LCD1602显示设置函数
调  用:LCD_SetDisplay(uchar);
参  数:显示模式
返回值:无
结  果:正常设置1602显示模式
备  注:内部函数,初始化时调用
/**********************************************************************************************/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

/*********************************************************************************************
函数名:LCD1602显示设置函数
调  用:LCD_SetInput(uchar);
参  数:显示模式
返回值:无
结  果:正常设置1602显示模式
备  注:内部函数,初始化时调用
/**********************************************************************************************/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

/*********************************************************************************************
函数名:LCD1602初始化函数
调  用:Init_LCD1602();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初始化1602函数
备  注:
/**********************************************************************************************/
void Init_LCD1602()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 0x38);
    LCD_Write(LCD_COMMAND, 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 | 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 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 | 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

/*********************************************************************************************
函数名:LCD1602数据写函数
调  用:LCD1602_DispString(uchar, uchar, *uchar);
参  数:x坐标,y坐标,字符串
返回值:无
结  果:在指定坐标显示字符串
备  注:x: 0~15; y:0、1
/**********************************************************************************************/
void LCD1602_DispString(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
    if(y == 0)
        LCD_Write(LCD_COMMAND, 0x80|x);
    if(y == 1)
        LCD_Write(LCD_COMMAND, 0x80|(x-0x40));
    while(*s != '\0')
    {
        LCD_Write(LCD_DATA, *s);
        s++;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