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单片机程序可以增设一个温湿度的最低临界值?

楼主(2022-02-28):
各位黑友,现在程序是第一行读取的DHT11温湿度如果高于第二行设置的标准,左边的灯就会相应温湿度分别亮。
我应该修改哪里的代码,可以在程序内部设置一个最低温湿度的限制,默认读取的DHT11温湿度低于这个值就会相应分别亮灯。

仿真图

仿真图

楼主:
这是main的c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keyscanner.h"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unsigned char DHT[5];
int RH,T,key_num;
int set_T=25,set_RH=75;
extern char  str_key[10];
char str_RH[10],str_T[10],str_key_num[10];
char str_RH_set[10],str_T_set[10];
void GET_VAR(int num);
void SET_VAR(int num);//num:0为湿度,num:1为温度
void display_all();
void main()
{
        LCD_init();
        DHT_Start();
        delay_ms(1);
        while(1)
        {
                display_all();
                key_num=key_scan();
                if(key_num==12)
                {
                        LCD_write_command(0x01);
                        set_T=set_T+1;
                        //SET_VAR(2);

                }
                else if(key_num==16)
                {
                        LCD_write_command(0x01);
                        set_T=set_T-1;
                }
                if(key_num==4)
                {
                        LCD_write_command(0x01);
                        set_RH=set_RH+1;
                        //SET_VAR(2);

                }
                else if(key_num==8)
                {
                        LCD_write_command(0x01);
                        set_RH=set_RH-1;
                }
                if(set_T<T)
                {
                        led1=0;
                }
                else
                {
                        led1=1;
                }
                if(set_RH<RH)
                {
                        led2=0;
                }
                else
                {
                        led2=1;
                }
        }
}
void GET_VAR(int num)//num:0为湿度,num:2为温度
{
        DHT_Start();
        DHT_ByteRead(DHT);
        if(num==0)
        {
                RH=DHT[0];//rh:湿度
                sprintf(str_RH,"RH:%d%%",RH);
                LCD_dsp_string(1,1,str_RH);//湿度
        }
        else if(num==2)
        {
                DHT_Start();
                DHT_ByteRead(DHT);
                T=DHT[2];//T
                sprintf(str_T," T:%dC",T);
                LCD_dsp_string(7,1,str_T);//温度
        }
}
void SET_VAR(int num)//num:0为湿度,num:1为温度
{
        if(num==0)
        {
                sprintf(str_RH_set,"RH:%d%%",set_RH);
                LCD_dsp_string(1,2,str_RH_set);//湿度
        }
        else if(num==2)
        {
                sprintf(str_T_set," T:%dC",set_T);
                LCD_dsp_string(7,2,str_T_set);//温度
        }
}
void display_all()
{
        GET_VAR(0);
        GET_VAR(2);
        SET_VAR(0);
        SET_VAR(2);
}

网友A:
if(阈值>温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