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三极管放电电路分析

楼主(2022-02-28):
这里有几个地方不太解,一个是R4  R1  的作用,我个人理解是R4应该是在电容充电的时候防止基级反向电流过大击穿,R4的作用不太明白,还有为什么R4要选10k.

网友A:
我觉得R4是基极限流电阻,R1是让Q1在按键松开是导通的

网友B:
R4是限流电阻应该没毛病,
R1和R4这个回路保证给三极管b极一个已知逻辑状态,防止控制输入端悬空或高阻态时对三极管工作状态的不确定。

网友C:
这个电路R4只要能够保证Q1足够的基极电流外,并不重要,甚至可以短路R4(Q1的基极电流主要由R1确定),考虑到开关另外一端为直流24V电压,所以,在开关闭合时Q1截止,只要Q1不被反向击穿,R4的作用可以忽略。所以,R4的作用可以理解为保护Q1,防止Q1的BC结反向击穿短路24V电源。另外,因为三极管的BE结反向击穿电压大多比较低,通常在6V左右,所以,24V电压也通过R4,反向击穿的Q1的BE结,R3对电容C1进行充电。。

网友C:
R1的作用是确保开关断开时为Q1提供基极电流回路

网友C:
可以把R4用一只肖特基二极管1N5819之类的或者普通二极管4148,4007二极管代替,这样可以消除Q1的BE结反向击穿导致的R3回路快速充电电流路径。还可以保护Q1不被反向击穿

网友C:
验证R4-Q1的BE结-R3回路是否对C1充电也很简单,只要断开R2或者D1,如果继电器仍然可以延时吸合,那么就可以肯定存在这个充电回路。

网友D:
R4是限流电阻,R1是保证断开后的电流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R4是基极限流电阻,R1是让Q1在按键松开是导通的

在开关断开时,R1与R4是串联的,所以,R1+R4才是Q1的基极电阻,所以,单独说R4是限流电阻显然不确切。当然,在Q1的BE结击穿时说R4是限流电阻也是正确的

网友E:
你应该是问R1的作用吧?R1的作用是当松开按键时Q1能导通,对C1进行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