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打开失败 请检查设备是否与电脑正确连接?

楼主:
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可以实现led灯的点亮又玩了下流水灯,再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后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解决呢?先跪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2022-02-28):
解决了,烧录口都插错了,再QQ交流群已经社死了

网友B(2024-04-23):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烧录口都插错了,再QQ交流群已经社死了

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C(2025-05-23):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