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路高手大神指点 吉他功放板的问题

楼主:
新手求助高手大神指点 吉他功放板的问题!! 现在是刚放连接线箱体 3.5音乐输入有声音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输入输出没问题,但6.5 吉他线路输入没声音, 应该6.5线路输入这一部分的问题   但看着焊接和原件都没问题    不会排查  请各位给指点一下
6.5输入插口是插上就开机拔下就关机

这个是视频  各位费心给看看 帮分析一下啥问题     不知道这上传的视频能不能正常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0NTk4NzM4MA==.html

网友A(2022-03-01):
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多没有?用手触摸吉它输入端金属体有交流声吗?如果没有,从输入端往芯片方向一路触摸与之连接的电阻电容,再从有交流声的地方往回查,看看电阻或者电容或者电位器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多没有?用手触摸吉它输入端金属体有交流声吗?如果没有,从输入端往芯片方向一路触摸与之 ...

您好,   音量和增益都开到最大了   吉他金属体没任何声音

好的 我继续排查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C(2024-04-30):
看下你1话筒座连接方法,按照你的描述是短路掉了信号和地,功放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