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读出18b20,8位二进制数转ascII码算法原理

楼主(2022-02-28):
18B20读出8位二进制,高四位和低四位经过加30H或者37H只能得到16进制ascII码。85摄氏度在lcd1602上显示16进制55。我想显示十进制数。比如125摄氏度就显示十进制125度,而不是十六进制7d。

网友A:
给你一个思路

char Temp[] = {"000.0"}

u8_Temp = DS18B20_Temp() * 0.625;
Temp[0] = u8_Temp /1000 % 10 +'0';
Temp[1] = u8_Temp /100 % 10 +'0';
Temp[2] = u8_Temp /10 % 10 +'0';
Temp[4] = u8_Temp  % 10 +'0';

printf_1602(Temp);

网友B:
要加十进制的30就行了,或者象楼上的加'0'。

楼主:
125 二进制是 0111 1101  除以100 等于 0001 1111 就是十进制31,   31模10 余 1
                    0111 1101  除以10   等于 0011 1110 就是十进制62, 62模10 余2
                    0111 1101  除以1     等于 0111 1101 就是十进制125,125模10 余5
                  然后加上#30H即为这个数的ascII码。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