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5引脚为PSB的LCD12864显示屏和CS的12864显示屏

楼主(2022-02-28):
正在学习显示屏部分
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开发板对应的教程里,用的12864显示屏第15和第16引脚分别为CS1和CS2
但是没有配送12864显示屏,店里也没有

市面上其他家的12864显示屏第15引脚为PSB,第16引脚为空

这两种12864有什么区别?我可以买引脚为PSB的这种替代吗?

网友A:
CS1 CS2 是屏的左半屏和右半屏选择控制脚 (一般情况下这种屏不带字库 要自己取模)  PSB一般是串口和并口驱动方式选择脚

网友A:
另外你的教程资料是无字库的  如果想要照搬  最好买不带字库的屏 也就是有CS片选引脚的那种屏 驱动多半都是KS0108

网友B:
只要区别好是点阵屏还是有字库屏就好。CS1、CS2 是屏幕的两半屏,PCB 是选择并口屏还是串口屏模式的功能性引脚。两者不能相互代替

网友C(2022-05-22):
LCD12864在市面上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采用st7920控制器驱动的,有PSB,它一般带有中文字库字模,价格略高一点。另一种是采用KS0108控制器驱动,有CS1和CS2,它只是点阵模式,不带字库。

带中文字库的,采用st7920控制器驱动的128X64是一种具有4位/8位并行、2线或3线串行多种接口方式驱动

我可以买引脚为PSB的这种替代吗?

可以代替的,你只要用对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