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utes8 lcd不显示,点他就出现,在测量时必须停止仿真,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2-02-28):
lcd不显示,点他就出现,在测量时必须停止仿真,怎么解决啊兄弟们

网友A:
你这个LCD模型不行  去找找别的模块  论坛里面有

网友B:
费了好大的劲,把仿真调试好了,等到做实物的时候又会遇到其它问题。要是买到时序和仿真不一样的屏,还得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