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解释一下单片机C语言这几个键值怎么的出来的?

楼主(2022-03-01):
请各位解释一下以这几个键值怎么的出来的
以下是部分程序: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1
#define dataout P3
uchar data keyword;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keyword=key&0x3f;
if(keyword!=0x3f)
{
  while((key&0x3f)!=0x3f);  //等待按键松开
  switch(keyword)
  {
     case 62: {;}
     case 61: {;}

     case 59: {;}
     case 55: {;}
     case 47: {;}
     case 31: {;}
}
}
}

提问:
(1)键值62,61,59,55,47,31怎么得出来的;
(2) 代表哪几个按键或对应引脚。

网友A:
1:键值是十进制数,读到的键值是十六进制数,建议了解下进制转换。2:相与0x3f即是取低6位,key定义的是P1,则是P1.0-P1.5;建议了解下C基础;

网友A:
2:相与0x3f即是低6位,key定义的是P1,则是P1.0-P1.5;这可是C的基础哦;

网友A:
1:键值是十进制数,读到的IO数据口是十六进制数,建议了解下进制转换。

网友B:
这几个数分别对应十六进制:3EH,3DH,3BH,37H,2FH,1FH,在按键而言,分别对应P1.0到P1.5相接的6个按键。

网友C:
按键的接口是P1的低6位,如果P1的最低位按下,键值就是十六进制0x3e,十进制就是62;次低位按下键值就是十六进制0x3d,十进制就是61;依此类推,分别就是59、55、47、31.

网友D:
你把它变成二进制就能看出来了。但这键值有问题,判断是6位,键值是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