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HT30湿度值在50度以上时变成乱码?

楼主(2022-03-01):
我用的STC8A8K64S4A12单片机,5V电压,采集的SHT30数据进行CRC8校验,校验正确了才进行计算显示,能够显示数值,应该都上来的数据是正确的。
void Getdat_SHT30()
{
    unsigned long     rawValueTemp;    // temperature raw value from sensor
    unsigned long     rawValueHumi;    // humidity raw value from sensor

                I2C_WriteNByte(SHT30_ADDR1,buffer_SHT30_TX1,2);  //写入从机地址,以及指令
          Delay_1ms(5); //至少等待1.5ms
          I2C_ReadNByte(SHT30_ADDR1,buffer_Receviedat,6);

                        if(SHT3X_CalcCrc(buffer_Receviedat,2)==buffer_Receviedat[2])//校验温度数据
                        {

                                        rawValueTemp =(buffer_Receviedat[0] << 8) | buffer_Receviedat[1];

                                        temp =(int)((1750 *rawValueTemp >>16) - 450);
                                //temp =(int)((21875 *rawValueTemp)>>13);

                        }
                        else
                        {
                                rawValueTemp=0;
                            temp=0;
                        }

                        if(SHT3X_CalcCrc(&buffer_Receviedat[3],2)==buffer_Receviedat[5])//校验温度数据
                        {

                        rawValueHumi =(buffer_Receviedat[3] << 8) | buffer_Receviedat[4];
                        humi =(int)((1000 *rawValueHumi)>>16);
                        //humi =(int)((12500 *rawValueHumi)>>13);

                        }
                        else
                        {
                                rawValueHumi=0;
                            humi=0;
                        }
            writedata(rawValueTemp,temp,rawValueHumi,humi);//串口发送读上来的数值和转换后的温湿度值。
}

下边是串口接收的数据:
EMPAD=00026095 TEMP=0024.6    humiAD=00012981    humi=0019.8
TEMPAD=00026090 TEMP=0024.6    humiAD=00013002    humi=0019.8
TEMPAD=00026090 TEMP=0024.6    humiAD=00013002    humi=0019.8
TEMPAD=00026137 TEMP=0024.7    humiAD=00012964    humi=0019.7
TEMPAD=00026137 TEMP=0024.7    humiAD=00012964    humi=0019.7
TEMPAD=00026596 TEMP=0026.0    humiAD=00019780    humi=0030.1
TEMPAD=00026596 TEMP=0026.0    humiAD=00019780    humi=0030.1
TEMPAD=00026892 TEMP=0026.8    humiAD=00029266    humi=0044.6
TEMPAD=00026892 TEMP=0026.8    humiAD=00029266    humi=0044.6
TEMPAD=00026892 TEMP=0026.8    humiAD=00029266    humi=0044.6
TEMPAD=00027008 TEMP=0027.1    humiAD=94937396    humi=6683.9
TEMPAD=00027008 TEMP=0027.1    humiAD=94937396    humi=6683.9
TEMPAD=00027135 TEMP=0027.4    humiAD=94941842    humi=6690.7

当湿度数值大于44读时,源数据就变成乱码了,这是什么原因?

sht30C51 - 度温度正常 (2).zip

楼主:
解决了,数据组合问题,改成这样没问题了

楼主:
数据组合问题,改成这样没问题了
void Getdat_SHT30()
{
    unsigned long     rawValueTemp;    // temperature raw value from sensor
    unsigned long     rawValueHumi;    // humidity raw value from sensor

        I2C_WriteNByte(SHT30_ADDR1,buffer_SHT30_TX1,2);  //写入从机地址,以及指令
        Delay_1ms(5); //至少等待1.5ms
        I2C_ReadNByte(SHT30_ADDR1,buffer_Receviedat,6);

        if(SHT3X_CalcCrc(buffer_Receviedat,2)==buffer_Receviedat[2])//校验温度数据
        {
        rawValueTemp =buffer_Receviedat[0];
        rawValueTemp =rawValueTemp<<8;
        rawValueTemp =rawValueTemp| buffer_Receviedat[1];

                //rawValueTemp =(buffer_Receviedat[0] << 8) | buffer_Receviedat[1];

                temp =(int)((1750 *rawValueTemp >>16) - 450);
                //temp =(int)((21875 *rawValueTemp)>>13);

        }
        else
        {
                rawValueTemp=0;
                temp=0;
        }

        if(SHT3X_CalcCrc(&buffer_Receviedat[3],2)==buffer_Receviedat[5])//校验温度数据
        {

        rawValueHumi =buffer_Receviedat[3];
        rawValueHumi =rawValueHumi<<8;
        rawValueHumi =rawValueHumi| buffer_Receviedat[4];
        //rawValueHumi =(buffer_Receviedat[3] << 8) | buffer_Receviedat[4];
        humi =(int)((1000 *rawValueHumi)>>16);
        //humi =(int)((12500 *rawValueHumi)>>13);

        }
        else
        {
                rawValueHumi=0;
                humi=0;
        }
    writedata(rawValueTemp,temp,rawValueHumi,humi);
}

网友A(2023-03-03):
引用 网友B:
数据组合问题,改成这样没问题了
void Getdat_SHT30()
{

0度以下显示错误,报错,卡死,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