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306iic驱动LCD12832怎么改屏幕亮度或对比度?

楼主(2022-03-01):
同题,研究了数据手册,看到是通过0x81改对比度,就是想请教坛友们这句话应该怎么写,加在程序的哪里?谢谢!程序如下,数据手册在附件。谢谢!
#include <Wire.h>

// OLED I2C 128 x 32 monochrome display **********************************************

const int OLEDAddress = 0x3C;

// Initialisation sequence for OLED module
int const InitLen = 15;
const unsigned char Init[InitLen] PROGMEM = {
  0xA8, // Set multiplex
  0x1F, // for 32 rows
  0x8D, // Charge pump
  0x14,
  0x20, // Memory mode
  0x01, // Vertical addressing
  0xA1, // 0xA0/0xA1 flip horizontally
  0xC8, // 0xC0/0xC8 flip vertically
  0xDA, // Set comp ins
  0x02,
  0xD9, // Set pre charge
  0xF1,
  0xDB, // Set vcom deselect
  0x40,
  0xAF  // Display on
};

const int data = 0x40;
const int single = 0x80;
const int command = 0x00;

void InitDisplay () {
  Wire.beginTransmission(OLEDAddress);
  Wire.write(command);
  for (uint8_t c=0; c<InitLen; c++) Wire.write(pgm_read_byte(&Init[c]));
  Wire.endTransmission();
}

void DisplayOnOff (int On) {
  Wire.beginTransmission(OLEDAddress);
  Wire.write(command);
  Wire.write(0xAE + On);
  Wire.endTransmission();
}

// Graphics **********************************************

int Scale = 2;
boolean Smooth = true;

// Character set for ASCII space up to '9'
const uint8_t CharMap[][6] PROGMEM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00, 0x5F, 0x00, 0x00, 0x00 },
{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0x00 },
{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0x00 },
{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0x00 },
{ 0x23, 0x13, 0x08, 0x64, 0x62, 0x00 },
{ 0x36, 0x49, 0x56, 0x20, 0x50, 0x00 },
{ 0x00, 0x08, 0x07, 0x03, 0x00, 0x00 },
{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0x00 },
{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0x00 },
{ 0x2A, 0x1C, 0x7F, 0x1C, 0x2A, 0x00 },
{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0x00 },
{ 0x00, 0x80, 0x70, 0x30, 0x00, 0x00 },
{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0 },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00 },
{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x00 },
{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0x00 },
{ 0x72, 0x49, 0x49, 0x49, 0x46, 0x00 },
{ 0x21, 0x41, 0x49, 0x4D, 0x33, 0x00 },
{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0x00 },
{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0x00 },
{ 0x3C, 0x4A, 0x49, 0x49, 0x31, 0x00 },
{ 0x41, 0x21, 0x11, 0x09, 0x07, 0x00 },
{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0x00 },
{ 0x46, 0x49, 0x49, 0x29, 0x1E, 0x00 },
};

void ClearDisplay () {
  Wire.beginTransmission(OLEDAddress);
  Wire.write(command);
  // Set column address range
  Wire.write(0x21); Wire.write(0); Wire.write(127);
  // Set page address range
  Wire.write(0x22); Wire.write(0); Wire.write(3);
  Wire.endTransmission();
  // Write the data in 37 14-byte transmissions - buffer only 16 bytes
  for (int i = 0 ; i < 37; i++) {
    Wire.beginTransmission(OLEDAddress);
    Wire.write(data);
    for (int i = 0 ; i < 14; i++) Wire.write(0);
    Wire.endTransmission();
  }
}

// Converts bit pattern abcdefgh into aabbccddeeffgghh
int Stretch (int x) {
  x = (x & 0xF0)<<4 | (x & 0x0F);
  x = (x<<2 | x) & 0x3333;
  x = (x<<1 | x) & 0x5555;
  return x | x<<1;
}

// Plots a character; line = 0 to 3; column = 0 to 131
// Redesigned to cope with 16 byte I2C buffer
void PlotChar(int c, int line, int column) {
  Wire.beginTransmission(OLEDAddress);
  Wire.write(command);
  // Set column address range
  Wire.write(0x21); Wire.write(column); Wire.write(column + Scale*6 - 1);
  // Set page address range
  Wire.write(0x22); Wire.write(line); Wire.write(line + Scale - 1);
  Wire.endTransmission();
  uint8_t col0 = pgm_read_byte(&CharMap[c-32][0]);
  int col0L, col0R, col1L, col1R;
  col0L = Stretch(col0);
  col0R = col0L;
  for (uint8_t col = 1 ; col < 5; col++) {
    Wire.beginTransmission(OLEDAddress);
    Wire.write(data);
    uint8_t col1 = pgm_read_byte(&CharMap[c-32][col]);
    col1L = Stretch(col1);
    col1R = col1L;
    if (Scale == 1) Wire.write(col0);
    // Smoothing
    else {
      if (Smooth) {
        for (int i=6; i>=0; i--) {
          for (int j=1; j<3; j++) {
            if (((col0>>i & 0b11) == (3-j)) && ((col1>>i & 0b11) == j)) {
              col0R = col0R | 1<<((i*2)+j);
              col1L = col1L | 1<<((i*2)+3-j);
            }
          }
        }
      }
      Wire.write(col0L); Wire.write(col0L>>8);
      Wire.write(col0R); Wire.write(col0R>>8);
      col0L = col1L; col0R = col1R;
    }
    col0 = col1;
    Wire.endTransmission();
  }
  Wire.beginTransmission(OLEDAddress);
  Wire.write(data);
  if (Scale == 1) Wire.write(col0);
  else {
    Wire.write(col0L); Wire.write(col0L>>8);
    Wire.write(col0R); Wire.write(col0R>>8);
  }
  Wire.endTransmission();
}

// Plot a 9-digit integer
void PlotInt (uint32_t value, int line, int column) {
  boolean suppress = true;
  for (uint32_t d=100000000; d>0; d = d/10) {
    if (d == 100000 || d == 100) {
      PlotChar((suppress ? ' ' : ','), line, column);
      column = column + Scale*5;
    }
    char c = value/d % 10 +'0';
    if (value == 0 && d<=100) c = '-';               // Zero shown as "---"
    else if (c == '0' && suppress && d != 1) c = ' ';
    else suppress = false;
    PlotChar(c, line, column);
    column = column + Scale*6;
  }
}

// Real-Time Clock **********************************************

volatile uint16_t MSByte;
volatile uint32_t Counter;

void RTCSetup () {
  uint8_t temp;
  // Initialize 32.768kHz Oscillator:

  // Disable oscillator:
  temp = CLKCTRL.XOSC32KCTRLA & ~CLKCTRL_ENABLE_bm;

  // Enable writing to protected register
  CPU_CCP = CCP_IOREG_gc;
  CLKCTRL.XOSC32KCTRLA = temp;

  while (CLKCTRL.MCLKSTATUS & CLKCTRL_XOSC32KS_bm); // Wait until XOSC32KS is 0

  temp = CLKCTRL.XOSC32KCTRLA & ~CLKCTRL_SEL_bm;    // Use External Crystal

  // Enable writing to protected register
  CPU_CCP = CCP_IOREG_gc;
  CLKCTRL.XOSC32KCTRLA = temp;

  temp = CLKCTRL.XOSC32KCTRLA | CLKCTRL_ENABLE_bm;  // Enable oscillator

  // Enable writing to protected register
  CPU_CCP = CCP_IOREG_gc;
  CLKCTRL.XOSC32KCTRLA = temp;

  // Initialize RTC
  while (RTC.STATUS > 0);                           // Wait until registers synchronized

  RTC.PER = 1023;                                   // Set period 1 second
  RTC.CLKSEL = RTC_CLKSEL_TOSC32K_gc;               // 32.768kHz External Crystal Oscillator
  RTC.CTRLA = RTC_PRESCALER_DIV32_gc | RTC_RTCEN_bm;// Prescaler /32 and enable
}

// Timer/Counter TCD0 **********************************************

volatile boolean Ready = false;                     // New reading ready?

void TCDSetup () {
  TCD0.CTRLB = TCD_WGMODE_ONERAMP_gc;               // Set one ramp waveform mode
  TCD0.CMPBCLR = 0xFFF;                             // Count up to maximum
  TCD0.INPUTCTRLB = TCD_INPUTMODE_EDGETRIG_gc;      // Capture and reset counter
  TCD0.EVCTRLB = TCD_CFG_ASYNC_gc | TCD_ACTION_bm | TCD_TRIGEI_bm; // Enable event
  TCD0.INTCTRL = TCD_OVF_bm | TCD_TRIGB_bm;         // Enable interrupts

  // Ensure ENRDY bit is set
  while(!(TCD0.STATUS & TCD_ENRDY_bm));

  // External clock, no prescaler, enable timer
  TCD0.CTRLA = TCD_CLKSEL_EXTCLK_gc | TCD_CNTPRES_DIV1_gc | TCD_ENABLE_bm;
}

// Timer/Counter TCD0 overflow interrupt counts MSByte
ISR (TCD0_OVF_vect) {
  TCD0.INTFLAGS = TCD_OVF_bm;                       // Clear overflow interrupt flag
  MSByte++;
}

// Timer/Counter TCD0 capture interrupt
ISR (TCD0_TRIG_vect) {
  PORTA.IN = PIN4_bm;                               // Toggle LED on
  TCD0.INTFLAGS = TCD_TRIGB_bm;                     // Clear capture interrupt flag
  Counter = TCD0.CAPTUREB;
  Counter = (uint32_t)MSByte<<12 | Counter;
  MSByte = 0;
  Ready = true;
  PORTA.IN = PIN4_bm;                               // Toggle LED off
  TCD0.INTFLAGS = TCD_OVF_bm;                       // Clear overflow interrupt flag
}

// Event System **********************************************

void EvsysSetup (void) {
  EVSYS.ASYNCCH1 = EVSYS_ASYNCCH1_RTC_OVF_gc;       // Event generated from RTC OVF
  EVSYS.ASYNCUSER7 = EVSYS_ASYNCUSER7_ASYNCCH1_gc;  // Event causes a TCD0 capture

  EVSYS.ASYNCCH0 = EVSYS_ASYNCCH0_PORTA_PIN1_gc;    // PA1 is an event generator
  EVSYS.ASYNCUSER8 = EVSYS_ASYNCUSER8_ASYNCCH0_gc;  // ASYNCUSER8 is EVOUT0 (PA2)
  PORTMUX.CTRLA = PORTMUX_EVOUT0_bm;                // Enable EVOUT0
  PORTA.PIN1CTRL = PORT_INVEN_bm;                   // Invert input
}

// Setup **********************************************

void setup() {
  PORTA.DIRSET = PIN4_bm;                           // Make LED on PA4 an output
  PORTA.PIN4CTRL = PORT_INVEN_bm;                   // Invert output
  Wire.begin();
  InitDisplay();
  ClearDisplay();
  TCDSetup();
  RTCSetup();
  EvsysSetup();
}

void loop() {
  uint32_t temp;
  unsigned long start = millis();
  while (!Ready) {
    if (millis() - start > 1000) {
      Counter = 0;
      break;
    }
  }
  Ready = false;
  cli(); temp = Counter; sei();
  PlotInt(temp, 1, 0);
}

0.91 UN-2832TSWEG02.pdf

数据手册

网友A:
这是一个双字节命令,你要先写入0x81,再写入(对比度:0-ff)指令格式是命令格式(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