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怎么执行一个语句时停止执行上一条语句?新手求赐教

楼主:
这是一个添加指纹、和删除指纹让lcd1602显示的一个程序,要求按添加指纹时显示“请输入管理员密码”,然后显示“添加指纹成功”,删除指纹显示同理。但是现在这个程序在输入正确的管理员密码后,先显示“密码正确”然后显示“密码错误”再显示“添加指纹成功”。程序上要怎么调整吗?

网友A(2022-03-01):
加一些else

网友B:
我靠!感谢感谢!!!我之前也有尝试加else,可能加的位置不太对。因为不是很在行,试了好多次也不行,这么简单竟然就成了 ,赞!!!!

网友B:
这是用了什么功能,竟然能把我的程序一模一样导入到keil里的,吃惊哈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了什么功能,竟然能把我的程序一模一样导入到keil里的,吃惊哈哈哈哈

四大邪术之一的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