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PWM脉宽调制芯片

楼主(2022-03-01):
现在手里有一款没有丝印的芯片,现经过测试获取的信息为:该芯片的1脚为VCC引脚,2脚为模拟信号输入引脚,4脚为PWM信号输出脚且为开漏输出,8脚接GND,该芯片通过模拟信号从0~3.3V的范围输出占空比为97%~3%的PWM信号,频率为500Hz。查阅资料多日后无果,望有用过此类芯片的大神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单片机呢?但1脚接VCC,8脚接GND又不太像。

网友B:
单片机也能做这个功能 找个带AD  频率是固定的 500hz 通过AD检测 程序上面分电压档位等级 对应输出占空比 单片机推荐 FT61F021A-RB 消费级可以搞一下稳定

网友C:
建议在立创EDA软件上的元件库查找,那里的元器件挺全的,应该有你说的那款。还有就是在查找的时候先搞清楚自己要找的芯片的封装类型,好缩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