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驱动LCD12864无字库小点阵屏

楼主:
/*********************************************************************************
* 【作    者】:        清翔电子:向量
* 【版    本】:        V1.8
* 【实验平台】:        清翔 QX-MCS51 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4
* 【程序功能】:         mini12864显示字符图片等
* 【使用说明】:         将mini12864插在1602液晶接口上
                                排母“LCD1602” mini12864的GND对应排母16脚 液晶CS脚对应的是排母丝印为P03
**********************************************************************************/
/****************************************************************
通用头文件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
已有数据类型重新定义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8位有符号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16位有符号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8位无符号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8位无符号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16位无符号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16位无符号型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32位无符号型

/****************************************************************
硬件接口定义
****************************************************************/
/*LCD12864液晶引脚*/
sbit LCD12864_CS = P1^4;        //片选使能脚, L:使能片选
sbit LCD12864_RST= P1^3;        //系统复位选择脚
sbit LCD12864_RS = P1^2;        //命令/数据选择脚,L:命令 H:数据
sbit LCD12864_SCL= P1^1;        //命令/数据选择脚,L:命令 H:数据
sbit LCD12864_SDA= P1^0;        //串行数据输入/输出脚

/*数码管*/
//sbit WE = 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DU = P2^6;        //数码管段选
uchar code ascii_table_8x16[95][16]; //8*16字符
uchar code ascii_table_5x7[95][5];        //5*7字符

/*====================================
函数名        :void delay(INT16U ms)
参数        :ms,毫秒延时形参
返回值        :无
描述        :12T 51单片机自适应主时钟毫秒级延时函数
====================================*/
void delay(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
函数        :LcdSendCmd(uchar DAT)
参数        :DAT需要发送的命令
返回值        :无
描述        :mini12864发送命令
====================================*/
void LcdSendCmd(uchar DAT)
{
        uchar i;
        LCD12864_CS = 0;        //片选使能脚, L:使能片选
        LCD12864_RS = 0; //命令/数据选择脚,L:命令 H:数据
        for(i=0; i<8; i++) //分别写8次,每次写1位
        {
                LCD12864_SCL = 0;//拉低时钟总线,允许SDA变化
                if(DAT & 0x80)//先写数据最高位
                        LCD12864_SDA = 1;  //写1
                else
                        LCD12864_SDA = 0;  //写0
                LCD12864_SCL = 1;          //拉高时钟,让从机读SDA
                DAT <<= 1;          //为发送下一位左移1位
        }
}

/*====================================
函数        :LcdSendData(uchar DAT)
参数        :DAT需要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        :无
描述        :mini12864发送数据
====================================*/
void LcdSendData(uchar DAT)
{
        uchar i;
        LCD12864_CS = 0;        //片选使能脚, L:使能片选
        LCD12864_RS = 1; //命令/数据选择脚,L:命令 H:数据
        for(i=0; i<8; i++) //分别写8次,每次写1位
        {
                LCD12864_SCL = 0;//拉低时钟总线,允许SDA变化
                if(DAT & 0x80)//先写数据最高位
                        LCD12864_SDA = 1;  //写1
                else
                        LCD12864_SDA = 0;  //写0
                LCD12864_SCL = 1;          //拉高时钟,让从机读SDA
                DAT <<= 1;          //为发送下一位左移1位
        }
}
/*====================================
函数        :LcdAddr
参数        :page设置显示页地址,column设置显示列地址
返回值        :无
描述        :mini12864显示数据地址
====================================*/
void LcdAddr(uchar page, uchar column)
{
        LCD12864_CS = 0;        //使能片选
        column = column - 1;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1 列,在LCD 驱动IC 里是第0 列。所以在这里减去1.
        /*设置页地址。每页是8 行。一个画面的64 行被分成8 个页。我们平常所说的第1 页,
        在LCD 驱动IC 里是第0 页,所以在这里减去1*/
        page = page - 1;
        LcdSendCmd(0xb0+page); //设置页地址
        LcdSendCmd( ( (column >> 4) & 0x0f ) + 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 位
        LcdSendCmd(column & 0x0f);//设置列地址的低4 位
}

/*====================================
函数        :LcdCls
函数        :Disp_Picture
参数        :page显示区页地址,column显示区行地址,x清除显示区域宽,y清除显示区域高
描述        :mini12864清屏
====================================*/
void LcdCls(uchar page, uchar column,uchar x,uchar y)
{
        uchar i,j;
        LCD12864_CS = 0;        //使能片选
        y = y / 8;//页设置
        for(j=0; j<y; j++)
        {
                LcdAddr(page+j, column);
                for (i=0; i<x; i++)
                {
                        LcdSendData(0);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
        LCD12864_CS = 1;        //片选关闭
}

/*====================================
函数        :Disp_16x16
参数        :page显示页地址,column显示行地址, dp显示内容
返回值        :无
描述        :mini12864显示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显示坐标设置说明16*16的字体占16行16列  对应占2页 16列
====================================*/
void Disp_16x16(uchar page, uchar column, uchar *dp)
{
        uchar i,j;
        LCD12864_CS = 0;        //使能片选
        for(j=0; j<2; j++)
        {
                LcdAddr(page+j, column);
                for (i=0; i<16; i++)
                {
                        LcdSendData(*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LCD12864_CS = 1;        //片选关闭
}
/*====================================
函数        :Disp_String_8x16
参数        :page显示页地址,column显示行地址, text显示内容
返回值        :无
描述        :mini12864显示8x16 数字,字符或8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显示坐标设置说明8*16的字体占8行16列  对应占1页 16列
====================================*/
void Disp_String_8x16(uchar page, uchar column, uchar *text)
{
        uint i=0,j,k,n;
        LCD12864_CS = 0;        //使能片选
        while(text[ i]>0x00)
        {
                if((text[ i]>=0x20)&&(text[ i]<=0x7e))
                {
                        j=text[ i]-0x20;
                        for(n=0;n<2;n++)
                        {
                                LcdAddr(page+n, column);
                                for(k=0;k<8;k++)
                                {
                                        LcdSendData(ascii_table_8x16[j][k+8*n]);/*显示8x16 的ASCII 字到LCD 上*/
                                }
                        }
                        i++;
                        column+=8;
                }
                else
                        i++;
        }
        LCD12864_CS = 1;        //片选关闭
}

/*====================================
函数        :Disp_String_5x7
参数        :page显示页地址,column显示行地址, text显示内容
返回值        :无
描述        :mini12864显示5x7 数字,字符或5x7 点阵的其他图标
                        显示坐标设置说明5*7的字体占5行7列  对应占1页 7列
====================================*/
void Disp_String_5x7(uchar page, uchar column, uchar *text)
{
        uint i=0,j,k;
        LCD12864_CS = 0;        //使能片选
        while(text[ i]>0x00)
        {
                if((text[ i]>=0x20)&&(text[ i]<0x7e))
                {
                        j=text[ i]-0x20;
                        LcdAddr(page, column);
                        for(k=0;k<5;k++)
                        {
                                LcdSendData(ascii_table_5x7[j][k]);/*显示5x7 的ASCII 字到LCD 上*/
                        }
                        i++;
                        column+=6;
                }
                else
                i++;
        }
        LCD12864_CS = 1;        //片选关闭
}

/*====================================
函数        :Disp_Picture
参数        :page显示页地址,column显示行地址,x图片宽,y图片高, dp显示内容
返回值        :无
描述        :mini12864显示图片
====================================*/
void Disp_Picture(uchar page, uchar column,uchar x,uchar y, uchar *dp)
{
        uchar i,j;
        LCD12864_CS = 0;        //使能片选
        y = y / 8;//页设置
        for(j=0; j<y; j++)
        {
                LcdAddr(page+j, column);
                for (i=0; i<x; i++)
                {
                        LcdSendData(*d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p++;
                }
        }
        LCD12864_CS = 1;        //片选关闭
}

/*====================================
函数        :InitLcd()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描述        :mini12864初始化
====================================*/
void InitLcd()
{
        LCD12864_CS = 0;        //使能片选
        LCD12864_RST= 0;        //系统复位
        delay(1);
        LCD12864_RST= 1; //系统复位完成
        delay(1);
        LcdSendCmd(0xe2);        //软件复位,执行这条指令之后,电路进入软件复位状态,各寄存器值详见复位状态寄存器表。
        LcdSendCmd(0x2f);        //为液晶屏升压,提供所需电压
        LcdSendCm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LcdSendCmd(0x81);        //双行指令 设置EV微调对比度的值
        LcdSendCmd(0x2f);        //EV可设置范围0x00~0x3f
        LcdSendCmd(0xa2);        //1/9 偏压比(bias)全屏显示
        LcdSendCm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LcdSendCm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LcdSendCm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LcdSendCmd(0xaf);        //开显示
        LCD12864_CS = 1;        //片选关闭
}

uchar code welcome_bmp[] =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选配】汉字液晶12864\BMP图片\welcome.bmp  --*/
/*--  宽度x高度=12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28,0xC8,0x08,0xC8,0x78,0x20,0x1C,
0x90,0x10,0x50,0x30,0x00,0x44,0xC8,0x00,0xF8,0x08,0x04,0x00,0xF8,0x08,0x08,0xF8,
...
};

uchar code picture_bmp[] =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选配】汉字液晶12864\BMP图片\picture.bmp  --*/
/*--  宽度x高度=128x4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E0,0xF0,0xF0,0xF8,0xF8,0xFC,0xFC,
0xFC,0xFC,0xFC,0xFC,0xF8,0xF8,0xF8,0xF0,0xE0,0x00,0x00,0x80,0xC0,0xE0,0xE0,0xF0,
0xF0,0xF8,0xF8,0xF8,0xF8,0xF8,0xF8,0xF8,0xF8,0xF8,0xF8,0xF0,0xF0,0xF0,0xE0,0xE0,
0xC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char code ce[] = {
/*--  文字:  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FE,0x02,0xF2,0x02,0xFE,0x00,0xF8,0x00,0xFF,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80,0x47,0x30,0x0F,0x10,0x27,0x00,0x47,0x80,0x7F,0x00,0x00
};

uchar code shi[] = {
/*--  文字:  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2,0xCC,0x00,0x90,0x90,0x90,0x90,0x90,0xFF,0x10,0x11,0x16,0x10,0x00,
0x00,0x00,0x00,0x3F,0x10,0x28,0x60,0x3F,0x10,0x10,0x01,0x0E,0x30,0x40,0xF0,0x00
};

void main()
{
        P0 = 0XFF;
//        WE = 1;
//        WE = 0;//关闭数码管显示
        InitLcd();//mini12864初始化
        LcdCls( 1, 1, 128, 64); //清屏指定区域
        Disp_Picture(1, 1, 128, 16, welcome_bmp);//在第一页,第一列显示一张宽128个点,高16个点的BMP图片
        while(1)
        {
                LcdCls( 3, 1, 128, 48); //清屏指定区域
                Disp_String_8x16( 3, 10, "MINI12864");//在第三页(因为前图片高16已经占用了2页所以从第三页开始)显示字符串
                Disp_16x16(3, 83, ce);//在第三页,第83列显示“测”
                Disp_16x16(3, 83+16, shi); //在第三页,第99列显示“试”【因为一个汉字站16列所以列+16】
                delay(2000);//延时1s
                Disp_String_5x7( 5, 1, "+-*/!@#¥%123456789ABCab");//显示5*7字符
                delay(2000);//延时1s
                Disp_String_5x7( 6, 1, "Believe in yourself.");//显示5*7字符-“相信你自己!”
                delay(2000);//延时1s
                Disp_String_5x7( 7, 5, "Knowledge is power.");//显示5*7字符        -“知识就是力量。”
                delay(2000);//延时1s
                Disp_String_5x7( 8, 17, "Learn and live.");//显示5*7字符-“活着,为了学习。”
                delay(5000);//延时2s
                LcdCls( 3, 1, 128, 48); //清屏指定区域
                Disp_Picture(3, 1, 128, 48, picture_bmp);
                delay(6000);//延时3s

        }
}

uchar code ascii_table_8x16[95][16]={
/*粗体8x16 点阵的ASCII 码的点阵数据,国标。*/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即“空格”)ASCII 码:0X20
0x00,0x00,0x38,0xFC, 0xFC,0x3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D, 0x0D,0x00,0x00,0x00, //-!- ASCII 码:0X21
0x00,0x0E,0x1E,0x00, 0x00,0x1E,0x0E,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0x20,0xF8,0xF8,0x20, 0xF8,0xF8,0x20,0x00, 0x02,0x0F,0x0F,0x02, 0x0F,0x0F,0x02,0x00, //-#-
...
};
uchar code ascii_table_5x7[95][5]={
/*全体ASCII 列表:5x8 点阵*/
0x00,0x00,0x00,0x00,0x00,//- - //space
0x00,0x00,0x4f,0x00,0x00,//-!-
0x00,0x07,0x00,0x07,0x00,//-"-
0x14,0x7f,0x14,0x7f,0x14,//-#-
0x24,0x2a,0x7f,0x2a,0x12,//-$-
0x23,0x13,0x08,0x64,0x62,//-%-
0x36,0x49,0x55,0x22,0x50,//-&-
0x00,0x05,0x07,0x00,0x00,//-'-
0x00,0x1c,0x22,0x41,0x00,//-(-
0x00,0x41,0x22,0x1c,0x00,//-)-
0x14,0x08,0x3e,0x08,0x14,//-*-
0x08,0x08,0x3e,0x08,0x08,//-+-
0x00,0x50,0x30,0x00,0x00,//-,-
0x08,0x08,0x08,0x08,0x08,//---
0x00,0x60,0x60,0x00,0x00,//-.-
0x20,0x10,0x08,0x04,0x02,//-/-
0x3e,0x51,0x49,0x45,0x3e,//-0-
0x00,0x42,0x7f,0x40,0x00,//-1-
0x42,0x61,0x51,0x49,0x46,//-2-
0x21,0x41,0x45,0x4b,0x31,//-3-
0x18,0x14,0x12,0x7f,0x10,//-4-
0x27,0x45,0x45,0x45,0x39,//-5-
0x3c,0x4a,0x49,0x49,0x30,//-6-
0x01,0x71,0x09,0x05,0x03,//-7-
0x36,0x49,0x49,0x49,0x36,//-8-
0x06,0x49,0x49,0x29,0x1e,//-9-
0x00,0x36,0x36,0x00,0x00,//-:-
0x00,0x56,0x36,0x00,0x00,//-;-
0x08,0x14,0x22,0x41,0x00,//-<-
0x14,0x14,0x14,0x14,0x14,//-=-
0x00,0x41,0x22,0x14,0x08,//->-
0x02,0x01,0x51,0x09,0x06,//-?-
0x32,0x49,0x79,0x41,0x3e,//-@-
0x7e,0x11,0x11,0x11,0x7e,//-A-
0x7f,0x49,0x49,0x49,0x36,//-B-
0x3e,0x41,0x41,0x41,0x22,//-C-
0x7f,0x41,0x41,0x22,0x1c,//-D-
0x7f,0x49,0x49,0x49,0x41,//-E-
0x7f,0x09,0x09,0x09,0x01,//-F-
0x3e,0x41,0x49,0x49,0x7a,//-G-
0x7f,0x08,0x08,0x08,0x7f,//-H-
0x00,0x41,0x7f,0x41,0x00,//-I-
0x20,0x40,0x41,0x3f,0x01,//-J-
0x7f,0x08,0x14,0x22,0x41,//-K-
0x7f,0x40,0x40,0x40,0x40,//-L-
0x7f,0x02,0x0c,0x02,0x7f,//-M-
0x7f,0x04,0x08,0x10,0x7f,//-N-
0x3e,0x41,0x41,0x41,0x3e,//-O-
0x7f,0x09,0x09,0x09,0x06,//-P-
0x3e,0x41,0x51,0x21,0x5e,//-Q-
0x7f,0x09,0x19,0x29,0x46,//-R-
0x46,0x49,0x49,0x49,0x31,//-S-
0x01,0x01,0x7f,0x01,0x01,//-T-
0x3f,0x40,0x40,0x40,0x3f,//-U-
0x1f,0x20,0x40,0x20,0x1f,//-V-
0x3f,0x40,0x38,0x40,0x3f,//-W-
0x63,0x14,0x08,0x14,0x63,//-X-
0x07,0x08,0x70,0x08,0x07,//-Y-
0x61,0x51,0x49,0x45,0x43,//-Z-
0x00,0x7f,0x41,0x41,0x00,//-[-
0x02,0x04,0x08,0x10,0x20,//-\-
0x00,0x41,0x41,0x7f,0x00,//-]-
0x04,0x02,0x01,0x02,0x04,//-^-
0x40,0x40,0x40,0x40,0x40,//-_-
0x01,0x02,0x04,0x00,0x00,//-`-
0x20,0x54,0x54,0x54,0x78,//-a-
0x7f,0x48,0x48,0x48,0x30,//-b-
0x38,0x44,0x44,0x44,0x44,//-c-
0x30,0x48,0x48,0x48,0x7f,//-d-
0x38,0x54,0x54,0x54,0x58,//-e-
0x00,0x08,0x7e,0x09,0x02,//-f-
0x48,0x54,0x54,0x54,0x3c,//-g-
0x7f,0x08,0x08,0x08,0x70,//-h-
0x00,0x00,0x7a,0x00,0x00,//-i-
0x20,0x40,0x40,0x3d,0x00,//-j-
0x7f,0x20,0x28,0x44,0x00,//-k-
0x00,0x41,0x7f,0x40,0x00,//-l-
0x7c,0x04,0x38,0x04,0x7c,//-m-
0x7c,0x08,0x04,0x04,0x78,//-n-
0x38,0x44,0x44,0x44,0x38,//-o-
0x7c,0x14,0x14,0x14,0x08,//-p-
0x08,0x14,0x14,0x14,0x7c,//-q-
0x7c,0x08,0x04,0x04,0x08,//-r-
0x48,0x54,0x54,0x54,0x24,//-s-
0x04,0x04,0x3f,0x44,0x24,//-t-
0x3c,0x40,0x40,0x40,0x3c,//-u-
0x1c,0x20,0x40,0x20,0x1c,//-v-
0x3c,0x40,0x30,0x40,0x3c,//-w-
0x44,0x28,0x10,0x28,0x44,//-x-
0x04,0x48,0x30,0x08,0x04,//-y-
0x44,0x64,0x54,0x4c,0x44,//-z-
0x08,0x36,0x41,0x41,0x00,//-{-
0x00,0x00,0x77,0x00,0x00,//-|-
0x00,0x41,0x41,0x36,0x08,//-}-
0x04,0x02,0x02,0x02,0x01,//-~-
};

网友A(2022-03-17):
多谢楼主,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了。

不客气,我这个屏是清翔买的,程序是配套送的,理论上同接口的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