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的时候灯为啥停不下来?

楼主(2022-03-01):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 T0 的模式 2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 T0 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 T0 开始运行
TH0=256-200; //定时器 T0 赋初值,每 200 微妙来 1 次中断请求
TL0=256-200;
speed=2; //默认流水灯流水点亮延时 20ms×3=60ms
i=0;
t=1;
while(t>i)
{
P1=0x7f; //第一个灯亮
delay(speed); //调用延时可调子程序
P1=0xbf; //第二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df; //第三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ef; //第四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7; //第五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b; //第六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d; //第七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e; //第八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f;
i++;

}

}

网友A: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 T0 的模式 2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 T0 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 T0 开始运行
TH0=256-200; //定时器 T0 赋初值,每 200 微妙来 1 次中断请求
TL0=256-200;
speed=2; //默认流水灯流水点亮延时 20ms×3=60ms
i=0;
t=1;P1=0x7f; //第一个灯亮
delay(speed); //调用延时可调子程序
P1=0xbf; //第二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df; //第三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ef; //第四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7; //第五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b; //第六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d; //第七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e; //第八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f;
while(1);
}

网友B:
之所以停不下来,是因为当从while(t>i)这个循环退出之后,程序就跑飞了,单片机又从“复位”状态开始运行。因此需要在程序末尾加一个while(1);来保证程序处于可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所以停不下来,是因为当从while(t>i)这个循环退出之后,程序就跑飞了,单片机又从“复位”状态开始运行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