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指点,为收到这个老挂钟把擒纵叉放上钟就不走了,怎么修?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03):
叉装反了吧。把油泥插干净试一试。

网友B:
这货即使没装错,也要调试好才走。老古董还得勤上链设闹钟啥的真不如电池驱动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叉装反了吧。把油泥插干净试一试。

您好,没有装反。您那了、里有这样的分针么?还有压针的螺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