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按下按键后speed也就是流水灯流速会改变,但t(流水灯流动次数)没变啊?

楼主(2022-03-02):
#include<reg52.h> // 包含 51 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speed,t,i; //储存流水灯的流动速度
sbit S1=P3^0; //位定义 S1 为 P3.0
sbit S2=P3^1; //位定义 S2 为 P3.1
sbit S3=P3^2; //位定义 S3 为 P3.2

/**************************************************************
函数功能延时 20ms 的子程序
**************************************************************/
void delay20ms(void) //3*i*j+2*i=3*100*60+2*100=20000μs=20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60;j++)
;
}
/**************************************************************
函数功能延时可调子程序
入口参数x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k;
for(k=0;k<x;k++)
delay20ms();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使用定时器 T0 的模式 2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 T0 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 T0 开始运行
TH0=256-200; //定时器 T0 赋初值,每 200 微妙来 1 次中断请求
TL0=256-200;
speed=2; //默认流水灯流水点亮延时 20ms×3=60ms
i=0;
t=100;
while(t>i)
{
P1=0x7f; //第一个灯亮
delay(speed); //调用延时可调子程序
P1=0xbf; //第二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df; //第三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ef; //第四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7; //第五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b; //第六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d; //第七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e; //第八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f;
i++;

}
  while(1);
}
/**************************************************************
函数功能定时器 T0 的中断服务子程序,进行键盘扫描
**************************************************************/
void intersev(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关闭定时器 T0/
P3=0xff; //将 P3 口的均置高电平"1"
if((P3&0x0f)!=0x0f) //如果有键按下
{
delay20ms(); //延时 20ms,软件消抖
if((P3&0x0f)!=0x0f) //确实有键按下
{
if(S1==0) //如果是按键 S1 按下
speed=5; //流水灯流水点亮延时 20ms×5=100ms
t=5;
if(S2==0) //如果是按键 S2 按下
speed=15; //流水灯流水点亮延时 20ms×15=300ms
t=50;
if(S3==0) //如果是按键 S3 按下
speed=30; //流水灯流水点亮延时 20ms×30=600ms
t=37;
}
}
TR0=1; //启动定时器 T0

}

网友A: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使用定时器 T0 的模式 2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 T0 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 T0 开始运行
        TH0=256-200; //定时器 T0 赋初值,每 200 微妙来 1 次中断请求
        TL0=256-200;
        speed=2; //默认流水灯流水点亮延时 20ms×3=60ms
        i=0;
        t=100;
        while(1)
        {
                if(t > 0)
                {
                        t--;
                        P1=0x7f; //第一个灯亮
                        delay(speed); //调用延时可调子程序
                        P1=0xbf; //第二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df; //第三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ef; //第四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7; //第五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b; //第六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d; //第七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e; //第八个灯亮
                        delay(speed);
                        P1=0xff;
                }
        }
}

网友B:
程序的功能就是这样设定的。只改变每个灯亮的延时时间,从而控制流水灯的速度。楼主想问的是在同时间内亮的灯个数多少来体现快慢,那就要修改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的功能就是这样设定的。只改变每个灯亮的延时时间,从而控制流水灯的速度。楼主想问的是在同时间内亮的 ...

谢谢回答,我可能没描述清楚,我不是说用灯亮的个数来表示快慢,t指的是流水灯循环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