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BOOST仿真,无论我调节任何参数电压都不变。

楼主(2022-03-02):
如题:求教一个BOOST仿真,无论我调节任何参数电压都不变。是软件的问题吗?想把电压从100V提高到120V,不管怎么变占空比,电感,电容,电压从来不会达到120V。

网友A:
不要仿真
不要仿真
不要仿真
仿真不等于实际,只能用于验证,在更多的情况下,仿真是在你已经有了比较强的实际分析能力之后,仿真图个方便
你看一下你的和我的有什么不同,你也不要问哪个元件的作用是什么,你要做的是去把基础理论学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仿真
不要仿真
不要仿真

谢谢,实物也有。

网友B(2023-10-18):
我也和楼主一样,仿真出来调频率可以调电压,调占空比没毛球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