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升压到50V

楼主(2022-03-02):
4.2V升压到50V

网友A:
貌似没看到其他的升压的器件,电路不全
请看文字备注中第3条

网友B:
请使用BOOST电路。

网友C:
我看清楚了,是开关型串联稳压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看到其他的升压的器件,电路不全
请看文字备注中第3条

Q6和L7就是升压设备,但升压这么高,我认为还是用变压器好。

网友E:
不是说BOOST电路升压极限是输入电压的10倍么?4.2升压到50V能做到么?

网友F:
具体看50V接什么负载,多大功率,转换效率。

网友G:
升压后要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H:
电压输出可近似为。Vout = Vin * T/(T-T1) 其中。
  T = PWM周期
  T1=关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使用BOOST电路。

图中我那个不就是BOOST电路吗

楼主:
您好  哥  能从4.2V干到50V吗

楼主:
这个电路很经典!控制的逻辑很关键!有没有参考的代码!代码写的不好  升压上不去

楼主:
有一款电刺激理疗仪产品,需要实现如下参数,有哪些性价比高且可靠的电路实现方式?

输入电压4.2V,输出电压4.2-40V,电流50mAmax,频率2-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Q6和L7就是升压设备,但升压这么高,我认为还是用变压器好。

变压器放不进去的  太大了

楼主:
这个电路很经典  只是能不能升压到50V?有十倍!这需要程序员如何写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压后要电池能用多久?

是间断输出 不是说一直那么高的电压    工作时间是5-60min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压输出可近似为。Vout = Vin * T/(T-T1) 其中。
  T = PWM周期
  T1=关闭时间。

你好 图中哪个是T和T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看50V接什么负载,多大功率,转换效率。

负载就是人体 模型应该接近于RC串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Q6和L7就是升压设备,但升压这么高,我认为还是用变压器好。

便携式的产品 首先考虑的是轻便

楼主:
你好 5551是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I:
MOS管Q7这么接,那么三极管导通时电流不倒灌?

网友H:
还在纠缠4.2-50v
Proteus 8 有例子搜boos就可找到
输入95%脉冲宽度时最高输出电压达47v

网友J:
如果1级升压不能满足要求,可以考虑2级升压解决,不过输出电流一般不会很大。用于理疗仪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