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一款新的单片机芯片不知从何下手?FM33LC26

楼主(2022-03-02):
有哪位大佬用过FM33LC26复旦的单片机芯片吗?突然被给了这样一块新的单片机不知道从哪下手了,之前从没听过这个单片机,有哪位大佬可以分享一些入门这个单片机的资料,或者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建议先找厂家官网去看看。技术手册一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找厂家官网去看看。技术手册一般都有。

找了官网的数据手册,只是官网的手册是纯硬件介绍。我想要的是跟stm32的那种函数介绍怎么用等等这类的帮助文档

网友B:
搞一块复旦微的开发板,然后根据例程学会使用各个外设,后面开发直接用复旦微的逻辑去编程就好了。多说一句,复旦微在底层配置上面跟stm32还是有些区别的,要仔细研究好,一切参照官方例程和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块复旦微的开发板,然后根据例程学会使用各个外设,后面开发直接用复旦微的逻辑去编程就好了。多说一句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