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矩阵键盘+红外发送的数据处理程序思路

楼主(2022-03-02):
矩阵键盘三行五列 现在共15个按键  因为有防误触得保护所以,我需要知道按了几个键 按了哪几个键  。
我的想法是把矩阵按健一个个得给独立化出来 用一个16位得数据来代表15个按键状态。
现在主要问题在红外发送这块,发送数据位要求16位 但是红外协议数据位一共8位 现在我需要怎么处理,自己写一个通讯协议吗还是应该怎么样做?

网友A:
先取出高8位和低8位,分两次发送,每次8位。

网友B:
1、先要确定好对按键需要做哪些识别?短按、长按、复合按、正在按、已按……
2、给每一种按法设立一个标记:0/1=未发生/发生了。用到一个,就做一个!15个键,如果每个键都要【短按、长按、复合按、正在按、已按】,就设立15*5=75个标记。
3、扫键程序中,对每个键状态进行识别、修改,结果用标记体现。
以上键就处理完成了。
下面是红外发送部分:
1、弄清楚红外向外发送要表达什么意思?
2、有多少种意思需要表达?
3、给每个意思进行编码(256种以下,单字节即可,再多可以采用更多的字节来表达,还可以分组、分类……,组、类各用一个字节区分。),方式由你任意决定,只要你将方式告知到接收方就可以了(接收方收到数字后按告知的意思,进行解码处理)。
4、余下的事情,就与串口发送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