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LN2803控制继电器通断220V电无法吸合或不完全释放问题

楼主(2022-03-02):
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的P2口引脚通过ULN2803控制宏发继电器JQC-3FF 012-1hs型号,线圈电压是12V,接触点是220V,暂时无负载,线圈间使用了二极管,触点间加了22nf/630v电容和15欧的电阻 但是出现了继电器吸合不上或者不完全释放的情况 请问有大神帮忙解答下吗

楼主:
如果不接220V的电继电器吸合释放无问题

网友A:
上个图可能更直观一点。220V对控制形成干扰?

网友B:
不接入负载如果有问题,电路程序问题且前者机率大;
仅带载后出现问题,应该是抗干扰

网友C:
没有电路图就没有真相

网友D:
用万用表在异常发生时,测量一下继电器线包上的电压,一切就明了了。

楼主:
谢谢大家  找到问题了  单片机引脚没带上拉的缘故   之前因为12V继电器控制24V电不带上拉驱动芯片也能驱动就没往这方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