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新风热交换系统控制电路

楼主(2022-03-02):
求思路 新风热交换换气开始。判断室内外温差,根据目标温度, 选择开启或者关闭热交换、 有3.种工作模式, 1冬天. 室内温度高, 一定开启热交换, 2夏天、当室内温度低于室外温度时,开启热交换了防霉管理,风机关闭后换热器加热干燥

网友A:
设备如何识别冬夏呢?这是个误区。建议不要有冬夏一说,直接有内外温度传感器,以温度差决定采取的措施、对策。多做实验,确定参数。

网友B:
加一片时钟电路,就可以有季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