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电子秤PCB与源代码

楼主(2022-03-02):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主题:基于51单片机电子称c程序设计
***********功能: 可以输出量程为5kg物体的重量并且结合键盘单价的输入计算
***********      出价格,还具有去皮、休眠、切换量程等功能,输出的重量和
***********      总额采用四舍五入
*********************************************************************/

#include "Main.h"
bit   g_DecimalPointflag = 0, KeycanFlag = 0, RangeFlag = 0, TotalFlag = 0;          //小数点按下标志位,数字按键按下标志位,量程切换标志位
sbit  Beep  = P1^3;                                             //蜂鸣器报警
sbit  Led   = P1^4;                                            //报警LED
sbit  RATE   = P2^5;                                        //转换速率调节
UINT_16 g_HighPrice = 0;                            //输入单价存储整数部分变量
UINT_8  g_LowPrice = 0;                                        //输入单价存储小数点后部分变量
UINT_8  Count1 = 0, Count2 = 0, DecimalPointCount = 0;                  //Count1限定输入单价整数部分的次数(限定为5位数,超过自动清零),Count限定为两位小数,超过自动清零
FLOAT_32 g_Price = 0.0;                             //物品单价(整数与小数之和)
UINT_32 g_TotalPrices = 0;                          //物品总额
FLOAT_32 g_TempPrices = 0.0;                   //总额中间变量(防止总额过大超出液晶屏显示,超出时警告)
UINT_8 code table1[] = {"欢迎你"};
UINT_8 code table2[] = {"重量G:     g"};
UINT_8 code table3[] = {"单价$:"};
UINT_8 code table4[] = {"总额$:"};
UINT_8 code table5[] = {"Err!"};
UINT_8 code table6[] = {"          "};                         //清屏的某一行
UINT_8 code table7[] = {"重量G:0.000Kg"};
UINT_8 code table8[] = {"0.000"};                            //用空格会引起闪烁感
UINT_8 WeightTable[6];                                         //存储质量的字符串
UINT_8 TotalPricesTable[11];                         //存储总额字符串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Clean_Price(void);                                           //清除函数
void Display_Int2str(UINT_32 DecNum, UINT_8 Str[], UINT_8 DDRAM);                 //输入十进制显示字符函数
void Init_Weighttab(UINT_8 *String1, UINT_8 *String2);                                         //初始化字符串数组

void main()
{
        INT_8 j = 0, k = 0, count = 0;
    UINT_8 Key = 0, Num = 0;                //Key存储按键的键值,Num存储按下的是那个数字
        UINT_32 tmp = 0;
        Init();
        while (1)
        {
                WDT_FeedDog();                           //喂狗
                if (KeycanFlag == 0)                                        //价格还没输入时可以显示(防止价格输入一半DDRAM地址改变,造成价格不可连续输入)
                {
                        if (TimeCount >= 50)                            //定时时间超过250ms执行AD采集
                        {
                                //        Offset = AD_Hx711();                                                                 //8527820-8475960 =51860
                                //        Display_Int2str(Offset, WeightTable, 0x93);
                                 WeightTemp = AD_Weight(AD_Hx711());                                   //把AD值转化为以克为单位的质量(含小数)
                                if (WeightTemp > 4000)                                                            //超出量程4000g报警
                                {
                                        for (k = 0; k < 4; k++)
                                        {
                                                LcdDdram_Display(1,3,table5);                  //输出错误字符串
                                        }
                                        Beep = 0;                          //蜂鸣器鸣叫
                                        Led  = 0;                          //Led亮
                                }
                                else
                                {
                                        Beep = 1;                                                                           //重量少于最大量程关闭蜂鸣器
                                        Led  = 1;
                                        tmp = (UINT_32)(WeightTemp);        //        tmp = (UINT_32)(WeightTemp + 0.5);                   //将质量四舍五入,例如1000.50 》1001
                                        if(RangeFlag == 0)                                                  //量程单位为g
                                        {
                                                Init_Weighttab(WeightTable,table6);        //初始化字符数组为空格,防止上次字符位数比这次大,没有清除
                                                k = 0;                                                                 //例如上次显示1234,这次12,残留34
                                            Weight = tmp;                                                 //中间质量变量赋给质量
                                                while (tmp != 0)
                                                {
                                                        WeightTable[k++] = 0x30 + tmp % 10;                         //提取十进制最后一位转换为字符
                                                    tmp /= 10;
                                                }
                                                if (k == 0)                                        //质量为0时
                                                {
                                                        WeightTable[k++] = '0';
                                                }
                                                Write_Cmd(0x93);
                                                count = k;
                                                while (k > 0)
                                            {
                                                        Write_Data(WeightTable[k-1]);          //质量倒序输出,因为之前是倒序输入,高位地址为高位,由高位到低位
                                                        k--;
                                                }
                                                for (k = count; k < 5; k++ )                  //把上次残留的字符清掉
                                                {
                                                         Write_Data(WeightTable[k]);
                                                }
                                        }
                                        else
                                        {
                                                Init_Weighttab(WeightTable,table8);                         //清空字符串数组
                                                k = 0;
                                                Weight = tmp / 1000.0;                                    //质量/g 1000 =  /kg
                                                  while (tmp != 0)
                                                {
                                                        WeightTable[k++] = 0x30 + tmp % 10;
                                                    tmp /= 10;
                                                        if (k == 3)                                                            //i=3时就是获得3位小数时插入小数点
                                                        {
                                                                WeightTable[k] = '.';
                                                                k += 1;
                                                        }
                                                }
                                                if (k == 4)                                //刚好3个小数补0 0.123
                                                {
                                                        WeightTable[k] = '0';
                                                        k++;                           //和上面统一,k比实际大1,下面再减回
                                                }
                                                if (k < 3)                                                   //当不够两位小数时,例如1实际代表的是0.01
                                                {
                                                        WeightTable[4] = 0x30;                                //在最高位插入0
                                                        WeightTable[3] = '.';                                //在最次高位插入.
                                                        for (j = k; j < 3; j++)
                                                        {
                                                                WeightTable[j] = 0x30;                 //如果只有0位时插入一个插入两个0         0.00
                                                        }                                                                         //如果只有1位时插入一个插入1个0         0.0
                                                        k = 5;                                                        //0.001刚好5个数
                                                }
                                                Write_Cmd(0x93);                                 //重定位液晶DDRAM地址
                                                while (k > 0)
                                            {
                                                        Write_Data(WeightTable[k-1]);          //总额结算,倒序输出,因为之前是倒序输入,高位地址为高位
                                                        k--;
                                                }

                                        }

                                }
                                TimeCount = 0;
                                Write_Cmd(0x8b);                                                         //显示完体重就定位价格显示地址
                        }
            }

                if (TimeIRQflag == 1)                 //5ms定时中断 ,5ms是为了可以利用来去抖延时而不失效率,由扫描态转入确认态至少5ms
            {
                        TimeIRQflag = 0;
                        Key = KeyRead();                //键盘扫描,获取键值                                                                           按键的意义:        1     2     3     量程切换
                        switch (Key)                                                                                                    //                    4          5                6          去皮
                        {                                                                                                    //                        7          8                9          清除
                                case KEY1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1);  Num = 1; } break;                //                        .     0          开关          结算
                                case KEY2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2);  Num = 2; } break;
                                case KEY3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3);  Num = 3; } break;
                                case KEY4  :
                                {
                                         RangeFlag = !RangeFlag ;
                                         Clean_Price();
                                         if (RangeFlag == 0)                                   //量程切换模式,0为g为单位,1为Kg为单位
                                         {
                                                 LcdDdram_Display(1,0,table2);            //把字符串Kg 变成 g ,残留1个g
                                                Write_Data(' ');                                           //清掉残留的g
                                         }
                                         else
                                         {
                                                 LcdDdram_Display(1,0,table7);                  //把字符串g 变成 Kg
                                         }
                                         Write_Cmd(0x8b);
                                }
                                break;
                                case KEY5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4);  Num = 4;}  break;
                                case KEY6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5);  Num = 5;}  break;
                                case KEY7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6);  Num = 6;}  break;
                                case KEY8  :         AD_Offset();                                                                                      break;
                                case KEY9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7);  Num = 7;}  break;
                                case KEY10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8);  Num = 8;}  break;
                                case KEY11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9);  Num = 9;}  break;
                                case KEY12 :         Clean_Price();                          break;
                                case KEY13 :
                                {
                                                                if (DecimalPointCount == 0 && KeycanFlag == 0)
                                                                {
                                                                         Write_Data(0x30);
                                                                         Write_Data(0x2e);                                  //显示‘.’
                                                                }
                                                                if (DecimalPointCount == 0 && KeycanFlag == 1)
                                                                {
                                                                         Write_Data(0x2e);
                                                                }
                                                                if (DecimalPointCount > 200)
                                                                {
                                                                        DecimalPointCount = 0;
                                                                }
                                                                DecimalPointCount++;
                                                                g_DecimalPointflag = 1;                 //小数点按下
                                                                KeycanFlag = 1;
                                }
                                break;
                                case KEY14 :        if (TotalFlag== 0) { Write_Data(0x30);  Num = 0; }  break;
                                case KEY15 :        PCON_PD();                    break;
                                case KEY16 :
                            {
                                        TotalFlag = 1;                                         //总额显示之后不能输入价格
                                        if (Count1 == 1)
                                        {
                                                Count1 = 0;                                  //小数点后面只有1位数的时候*10
                                                g_LowPrice *= 10;                  //变大10倍,防止出现例如输入1.2的时候,小数部分为0.02
                                        }
                                        g_Price = g_HighPrice + g_LowPrice / 100.0;                        //单价 = 整数 + 小数
                                        g_TempPrices = g_Price * Weight * 100;                                 //总额中间变量 = 价格 * 重量 * 100(保留两位小数点)
                                        if (g_TempPrices >999999999)                                                 //超出屏幕显示(10位,1位为小数点)报警
                                        {
                                                LcdDdram_Display(3,3,table5);                                          //超出量程报错
                                                break;
                                        }                                                                                                    //(int)(a+0.5)为四舍五入
                                        g_TotalPrices = (UINT_32)(g_TempPrices+0.5);                   //把浮点型转换为整型,2.10*1*100 = 209.99 (优化出错)!!!!
                                        Display_Int2str(g_TotalPrices, TotalPricesTable, 0x9b);                 //显示总额
                                }
                                break;
                                default  :       break;
                        }

                        if (Key == KEY1 || Key == KEY2 || Key == KEY3 || Key == KEY5 || Key == KEY6             //有数字按键按下时
                                 || Key == KEY7 || Key == KEY9 || Key == KEY10 || Key == KEY11 || Key == KEY14)
                        {
                            KeycanFlag = 1;
                           if (g_DecimalPointflag != 1)                                 //数字按下时小数点还没按下输入的是整数部分
                           {
                                             Count2++;
                                          if (Count2 >= 5)                                        //不可以输入超过5位数
                                          {
                                                   Clean_Price();                                     //超过自动清零
                                          }
                                          g_HighPrice = g_HighPrice * 10 + Num;                          //连续输入整数部分时,前一位*10再+后一位
                           }
                           else                                                                                 //有小数点按下了
                           {
                                             Count1++;
                                          if (Count1 >= 3)                                         //小数部分不可以输入超过2位数
                                          {
                                                   Clean_Price();                                          //超过自动清零
                                          }
                                             g_LowPrice = g_LowPrice * 10 + Num;

                           }

                        }

                }
        }
}

/********************************************************************
函数名称: Init()
功能简介: 初始化定时器,液晶初始化
入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void)
{
        RATE = 0;                                                            //初始化Hx711转换速率为10Hz(RATE = 0时AD转换速率为10Hz,RATE = 1为80Hz)
        Time_Init();                                        //定时器0中断初始化
        LCD_Init();                                                        //12864液晶初始化
        LcdDdram_Display(0,0,table1);                //第1行显示数据table1内容        (万家福超市欢迎你)
        LcdDdram_Display(1,0,table2);                //第2行显示数据table2内容         (重量G:     g)
        LcdDdram_Display(2,0,table3);            //第3行显示数据table3内容         (单价$:)
        LcdDdram_Display(3,0,table4);            //第4行显示数据table4内容         (总额$:)
        AD_Offset();                                            //采集零偏的平均值
}

/********************************************************************
函数名称: void Clean_Price(void)
功能简介: 清除函数,把单价、总额变量等清0
入口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ean_Price(void)
{
         LcdDdram_Display(2,3,table6);                  //清除单价显示
         LcdDdram_Display(3,3,table6);                  //清除总额显示
         g_HighPrice = 0;                                          //清除价格
         g_LowPrice = 0;
         Count1 = 0;
         Count2        = 0;
         KeycanFlag = 0;                                          //清除禁止AD采集标志位
         TotalFlag  = 0;
         DecimalPointCount  = 0;
         g_DecimalPointflag = 0;                          //小数点
         Write_Cmd(0x8b);                                          //DDRAM地址指针调整
}

/********************************************************************
函数名称: void Display_Int2str(UINT_32 DecNum, UINT_8 Str[], UINT_8 DDRAM)
功能简介: 把十进制数转换为字符串输出,保留两位小数点
                  此段代码是把十进制的“总额”倒序转换为字符串存放在数组TotalPricesTable【】里面,
                  总额TotalPrices的LSB位存放在字符数组的最低位,这样做的原因有两点:
              可以确定小数点存放在数组那个位置(由保留小数点位数(i)确定,从最低位数0起到第i位插入小数点)
                  如果设定12864液晶为地址自动减1模式时为小端字节,例如把654321倒序输出就会变成214365
入口参数: UINT_32 DecNum, UINT_8 Str[], UINT_8 DDRAM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lay_Int2str(UINT_32 DecNum, UINT_8 Str[], UINT_8 DDRAM)
{
        INT_8 i = 0, j = 0;
        while (DecNum != 0)                                                         //十进制数不为0时
        {
                Str[i++] = 0x30 + DecNum % 10;                         //提取十进制最后一位转换为字符
            DecNum /= 10;
                if (i == 2)                                                        //倒序存储到Str数组里去,例如1234,存放为4321
                {
                        Str[i] = '.';                                         //i=2时就是获得两位小数时插入小数点
                        i+=1;
                }
        }
        if (i == 3)                                                //Str只有两位数时,在最前面插入‘0’
        {
                Str[i] = '0';
                i++;
        }
        Write_Cmd(DDRAM);                                 //重定位液晶DDRAM地址
        if (i < 2)                                                   //当不够两位小数时,例如1实际代表的是0.01
        {
                Str[3] = 0x30;                                //在最高位插入0
                Str[2] = '.';                                //在最次高位插入.
                for (j = i; j < 2; j++)
                {
                        Str[j] = 0x30;                 //如果只有0位时插入一个插入两个0         0.00
                }                                                                         //如果只有1位时插入一个插入1个0         0.0
                i = 4;                                       //字符数组TotalPricesTable长度
        }
        while (i >= 1)                       //i设定大于1不大于0是因为前面的i在不符合循环条件时自动加1,比实际字符数组长度多1位
    {
                Write_Data(Str[i-1]);          //总额结算,倒序输出,因为之前是倒序输入,高位地址为高位
                i--;
        }
}

/********************************************************************
函数名称: Init_Weighttab()
功能简介: 初始化字符数组
入口参数: UINT_8 *String1, UINT_8 *String2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_Weighttab(UINT_8 *String1, UINT_8 *String2 )
{
        UINT_8 i;
        for (i = 0; i < 5 ;i++)
        {
                 *String1++ = *String2;
        }
}

Keil代码PCB 2个文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