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信号如何调制到特定频率上?

楼主(2022-03-02):
手机或者电脑输出的音频通过AUX接入到单片机,单片机将信号调制到20Khz,该如何实现正弦波的输出?求大神出出主意有何思路
关键词 音频采集、ADC、DAC、PCM、SPWM、调幅

网友A:
手机或者电脑输出的音频没可能永远是20Khz
单片机调制20Khz的信号无需外输入,波型可以模拟出正弦波
如果是音频信号载波调制,这个主用单片机貌似很难搞定
至于最后搞出一堆名词,那些玩易你真的明白么

网友B:
单片机只负责发20K方波信号,调制应该由模拟电路处理更好。

网友C:
调制到20KHz,这频率太低了。

网友D:
将VCC换成信号,即:用信号作电源,再用20K去接这个电源的开关,则此电源的输出即为所求。

网友E:
20KHz对于声音来说调制频率太低了,频谱可能会有混叠。
如果你是要用ADC采样,DAC输出的话不如去用模拟电路来做。
SPWM和DAC是两种基本不相关的实现方式。
PCM是一种编码调制方式,在数字话机通信中使用,和你想要实现的好像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