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弱弱的C语言“WORD”问题

楼主(2022-03-03):
最近在学习STC官网的USB接口例程,但是怎奈年龄太大了,知识有限,不能理解“WORD”在这里的意思,请教一下,这里的“WORD”起什么作用啊!

/*************  本地变量声明    **************/
bit B_1ms;          //1ms标志
WORD msecond;
WORD Bandgap;

网友A:
一般来说 WORD 就是双字节无符号整数。 这里应该等同于 unsigned int 或 u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WORD 就是双字节无符号整数。 这里应该等同于 unsigned int 或 u16

非常感谢!  我找到定义的地方了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定义过

网友B:
WORD一般常见于比较老的代码,现在年轻人很少用这个了

网友C:
WORD  定义类型性常见于上位机编程,下位机MCU编程不常见或为编程习惯都是重定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