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的小玩意儿如何选择电源芯片?

楼主:
1:一节锂电降压到3.3V,电流最大200mA(最好再介绍一种能够到500mA的芯片),请推荐一下用什么芯片,静态电流要小。
2:两片聚合物锂电池或者两个不带保护板的18650串联供电,用1117-3.3V的芯片,假如负载电流达到500mA,1117发热会厉害吗?如何用USB提供的5V对锂电充电(充电电路做在板上,插上插头不需任何动作就能充电)?18650用什么保护?(目前考虑买拆机的保护板)
3:一节18650升压到5V,如果有插USB,就由USB接管提供5V电源,并且也对锂电进行充电,能否提供一个具体的电路?
4:IP5306后面直接带负载,可以双击关机,但是关机后还有两伏多的电压输出,能否让5306输出为零?能否解决5306充电时自动开机无法关机的问题?

网友A(2022-03-03):
1,TPS54331,输出电流3A,关断电流:1uA
2,参考1,锂电池供电,在功率电路上,没有人会用线性降压的
3,这是一个电源路径选择电路,用MOS管可以实现
4,没用过这个IC

网友B:
3:一节18650升压到5V,如果有插USB,就由USB接管提供5V电源,并且也对锂电进行充电,能否提供一个具体的电路?
这个直接用个双PMOS在高端做隔离,加三极管驱动即可

IP5306后面直接带负载,可以双击关机,但是关机后还有两伏多的电压输出,能否让5306输出为零?能否解决5306充电时自动开机无法关机的问题?
这个是5306的自动输出功能,意思就是插上USB设备,不用按按键,直接给手机充电,这个电压是虚电压,不用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TPS54331,输出电流3A,关断电流:1uA
2,参考1,锂电池供电,在功率电路上,没有人会用线性降压的
3,这是一个 ...

谢谢了!不过看了一下TPS54331的资料,是开关电源芯片,外围电路复杂多了,对于便携设备来说不利于缩小体积,并且,输入电压最低3.5V,18650怎么样也可以放电到3.2V吧?局限性比较大一点,有没有别的简单一点的芯片?
3:N型、P型的场效应管我一直容易搞混,对于应用更是晕,要用路径选择,我只能百度现成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一节18650升压到5V,如果有插USB,就由USB接管提供5V电源,并且也对锂电进行充电,能否提供一个具体的电 ...

谢谢了!3:发帖之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我对于MOS的应用实在是头晕,看来还是得去百度一下现成的电路了,以前有看到过这样的电路,现在不懂得还搜得到吗(该用什么样的关键词)?
4:没去测过电流,但是关机后电池消耗挺快的,所以一直以为有用电,毕竟负载一直接住没断开的,等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不过看了一下TPS54331的资料,是开关电源芯片,外围电路复杂多了,对于便携设备来说不利于缩小体 ...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便携设备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了要3.3V输出500mA的电流,4.2直接输出不行吗?
便携设备几乎是没有人直接用LDO供电到500mA的,个人感觉是可以直接用4.2V提供功率电源,3.3V是主控单片机用的,甚至是4.20V直接给单片机用供电
在便携设备,能少1uA的电流就省1uA
对于MOS管的应用,这是常用的,AO3400和AO3401,几分钱一个,前者是N沟道,后者是P沟道,几块钱给买一堆,无非就是高低电平导通而已,实践是最好的,学会了这个
实在不行,你就可以这样等于:AO3400=8050,AO3401=8550
PNP=P沟道,NPN=N沟道,就这么简单,不同的是MOS管里面有个二极管,MOS符号上面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TPS54331,输出电流3A,关断电流:1uA
2,参考1,锂电池供电,在功率电路上,没有人会用线性降压的
3,这是一个 ...

看到有人用XC6206P332MR,搜索了一下应该可以用的,输入电压1.8V到6V,体积小外围电路简单,其余参数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便携设备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了要3.3V输出500mA的电流,4.2直接输出不行吗?
便携设 ...

有些单片机是无法用4.2V的吧?这次是想玩ESP8266(ESP-12F入手拆机的3元一片,简单电路代替一些单片机玩玩不错),这玩意儿受不了4.2V的电压,而且耗电大,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联网获得时间以及天气等信息,以及远程控制。

网友D:
一种国产ldo 南京微盟么、

网友D:
一种ldo国产方案,南京微盟ME6211 500mA。

网友E:
问题3可以用lt441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种ldo国产方案,南京微盟ME6211 500mA。

谢谢了!参数看起来和XC6206P332MR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问题3可以用lt4412

谢谢了!搜索lt4412极少,ltc4412倒是比较多,应该就是ltc4412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搜索lt4412极少,ltc4412倒是比较多,应该就是ltc4412吧?

手机回的 少了个c 就是ltc4412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手机回的 少了个c 就是ltc4412

用这个好像也不太合算,准备按楼上说的搭分立元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