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一下这个单片机矩阵键盘的扫描怎么没加延时消抖呢?

楼主(2022-03-03):
如图

网友A:
认为没有影响就可以不加,能加快响应速度。

网友B:
有些场合需要抗干扰就会加防抖处理程序。

网友C:
可以在程序开头的第一个if语句后面,加上一个十毫秒的延时消抖

网友D:
同感,加上一个十毫秒的延时消抖试试

网友E:
不要以为按键都需要消抖的!
例如:抢答。不消抖就比消抖快出一个消抖的时间。
还可以举出其它案例。
当然按键消抖是常例。延时是最常用的方法。还有不延时的方案,你信吗?
不必介意,逻辑上说得通,就可以了。

网友F:
消斗与否 看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