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栅极驱动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2-03-03):
栅极驱动器的几个问题

网友A:
当然不能去掉,那个二极管是给自举电容充电的,当下管导通时,电容充电,当打开上管时,用的是电容放电回路,就是电容作为一个“电源”来驱动上管,电容作为一个电源的就相当于上管的S是电容的地了,这样就能解决浮地的问题。

网友B:
1、低边MOS的驱动电压,是以GND为参考点的,例如:打通MOS的VGS需要5V,则lLO只要5V,低端MOS就通了。
2、高边MOS的驱动电压,是以TOLOAD为参考点的(源极),当HO=5V,高端MOS就不一定通了。如果这时TOLOAD=2V,则HO就必须达到7V。实际使用中,要看负载的情况而定。
3、如果LO取自VCC,则HO就必须超过VCC,所以就需要一个比VCC更高的电源。VB就是这个电源,C是这个电源的滤波器,由于VB>VCC,所以它俩不能连在一起。
4、又VB是需要内部振荡工作后才能抬升的,它的基电位(不振荡时)希望有一个较高的值,就选择了VCC,这个二极管就起作用了,它会将电容的基础电压抬到(充电)VCC,振荡器再提升一点,两者合成VB就有了。

网友C:
电容的下端接近地电平,VCC通过这个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电容下端为VCC的时候,电容给VB引脚提供超过VCC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