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中激光雷达数据处理之特征提取 源程序

楼主(2022-03-03):
   ROS中激光雷达的数据就是一串距离值,每隔1度一个距离值(具体情况得看激光雷达的参数),通过实测激光雷达的数据提取关键特征,直线,圆弧

// 进行多边形拟合: Points : 轮廓上的点      n -- 轮廓点数目  Eps -- 拟合精度
// 返回值: 若该轮廓段需要分段,则返回分段点在该轮廓点列中的索引,否则,返回 0 表示不需要分段
// 这里是整个算法计算复杂性最大的一个地方
// 为了提高程序运行效率,对点到直线的距离计算进行改进:
// 多边形拟合中的直线是由点列中的点决定的
// 为了计算点到直线的距离,
// 采用坐标系旋转,将直线旋转到x轴方向,这样点到直线的距离即为各个点
// 在坐标旋转后的y值的绝对值
// 同时,坐标旋转矩阵在该次运算中为定值,只需一次计算,不需要多次的开方或三角计算
int OpenRadar::PolyContourFit( int* X, int* Y, int n , float Eps ) // 根据轮廓点,用多边形拟合该轮廓点
{
    double dis = sqrt((double)(((X[0] - X[n - 1])*(X[0] - X[n - 1])) +
                     ((Y[0] - Y[n - 1])* (Y[0] - Y[n - 1]))));
    double cosTheta = (X[n- 1] - X[0]) / dis;
    double sinTheta = - ( Y[n- 1] - Y[0] )/dis;
    double MaxDis = 0;
    int i ;
    int MaxDisInd = -1;
    double dbDis;
    for(i = 1 ; i < n - 1 ; i++)
    {
        // 进行坐标旋转,求旋转后的点到x轴的距离
        dbDis = abs( (Y[i] - Y[0]) * cosTheta + (X[i] - X[0])* sinTheta);
        if( dbDis > MaxDis)
        {
            MaxDis = dbDis;
            MaxDisInd = i;
        }
    }
    if(MaxDis > Eps)
    {
        return MaxDisInd;
        //        cout << "Line 1 : " << endl;
        //        cout << "Start :" << Points[0].x << "  " << Points[0].y  << " --- " << Points[MaxDisInd].x << "  " << Points[MaxDisInd].y << endl;
        //        cout << "角度: "<<180 * atan2(Points[0].y - Points[MaxDisInd].y , Points[0].x - Points[MaxDisInd].x ) / 3.1415926;
        //        cout << "Line 2 :" << endl;
        //        cout << "Start :" << Points[MaxDisInd].x << "  " << Points[MaxDisInd].y  << " --- " << Points[n - 1].x << "  " << Points[n - 1].y << endl;
        //        cout << "角度: "<< 180 * atan2(Points[n - 1].y - Points[MaxDisInd].y , Points[n - 1].x - Points[MaxDisInd].x ) / 3.1415926;
    }
    //    else{
    //        cout << "Line 1 : " << endl;
    //        cout << "Start :" << Points[0].x << "  " << Points[0].y  << " --- " << Points[n - 1].x << "  " << Points[n - 1].y << endl;
    //        cout << "角度: "<<180 * atan2(Points[n - 1].y - Points[0].y , Points[n - 1].x - Points[0].x ) / 3.1415926;

    //    }
    return 0;
}

//将折线拆成两段
int OpenRadar::BreakPolyLine(vector<int>& BreakedRadarRho,
                             vector<double>& BreakedRadarTheta,
                             vector<int>& SepRadarRho ,
                             vector<double>&SepRadarTheta)
{
    int rho = 0;
    double theta = 0.0;
    int X[1200] = {0};
    int Y[1200] = {0};
    int rhoCopy[1200] = {0};
    double thetaCopy[1200] = {0};
    int pointCnt = 0;
    int lineCnt = 0;
    int N = 0;
    SepRadarRho.clear();
    SepRadarTheta.clear();
    Corners.clear();

    //进行多次迭代,将所有的折线都拆分成直线段

   vector<int>CornerIndex;
   int CornerCnt = 0;
   int tempIndex = 0;
    for (int i = 0; i < static_cast<int>(BreakedRadarRho.size());i++)
    {
        rho   = BreakedRadarRho.at(i);
        theta = BreakedRadarTheta.at(i);

        if (rho < 0)
        {
            if (pointCnt > 200)//数目比较少的点直接抛弃
            {
                CornerIndex.clear();
                CornerCnt = FindCorners(CornerIndex,X,Y,0,pointCnt,200);

                if (CornerIndex.size() == 0)
                {
                    for (int k = 0 ; k < pointCnt;k++)
                    {
                        SepRadarRho.push_back(rhoCopy[k]);
                        SepRadarTheta.push_back(thetaCopy[k]);
                    }
                    SepRadarRho.push_back(-1);
                    SepRadarTheta.push_back(1000.0);
                    lineCnt++;
                }else
                {
                    tempIndex = 0;
                    for (int k = 0 ; k < pointCnt;k++)
                    {
                        SepRadarRho.push_back(rhoCopy[k]);
                        SepRadarTheta.push_back(thetaCopy[k]);
                        if (k == CornerIndex.at(tempIndex))
                        {
                            SepRadarRho.push_back(-1);
                            SepRadarTheta.push_back(1000.0);
                            lineCnt++;
                            if (tempIndex < static_cast<int>(CornerIndex.size()) -1)
                            {
                                tempIndex++;
                            }
                        }
                    }
                    SepRadarRho.push_back(-1);
                    SepRadarTheta.push_back(1000.0);
                    lineCnt++;
                }
            }
            pointCnt = 0;
            continue;
        }
        X[pointCnt] = static_cast<int>(rho*cos(theta));
        Y[pointCnt] = static_cast<int>(rho*sin(theta));
        rhoCopy[pointCnt]   = rho;
        thetaCopy[pointCnt] = theta;
        pointCnt++;
    }

    //cout<<"lineCnt: "<<lineCnt<<endl;
    return lineCnt;
}

//进行直线拟合
void OpenRadar::FitLine(vector<LinePara>& FittedLine,vector<int>& RadarRho,vector<double>& RadarTheta){

    int rho = 0;
    double theta = 0.0;
    int X[1200] = {0};
    int Y[1200] = {0};
    int pointCnt = 0;
    LinePara tmpLinePara;
    FittedLine.clear();
    for (int i = 0 ; i < static_cast<int>(RadarRho.size());i++)
    {
        rho = RadarRho.at(i);
        theta = RadarTheta.at(i);

        if (rho < 0)
        {
            if (pointCnt > 100 )//点数目足够多的点列才进行直线拟合
            {
                WeightedFit(X ,Y ,pointCnt,&tmpLinePara);
                FittedLine.push_back(tmpLinePara);

                //存储拟合的数据和拟合结果
       /*         FILE* pF = fopen("line.txt","w");
                fprintf(pF,"[a]\n");
                fprintf(pF,"%f\n",tmpLinePara.a);
                fprintf(pF,"[b]\n");
                fprintf(pF,"%f\n",tmpLinePara.b);
                fprintf(pF,"[x]\n");
                for (int j = 0; j < pointCnt ;j++)
                {
                    fprintf(pF,"%d,",X[j]);
                }
                fprintf(pF,"\n[y]\n");
                for (int j = 0; j < pointCnt ;j++)
                {
                    fprintf(pF,"%d,",Y[j]);
                }
                fclose(pF);*/

                pointCnt = 0;
                continue;
            }else {
                pointCnt = 0;
                continue;
            }
        }

        X[pointCnt] = static_cast<int>(rho*cos(theta));
        Y[pointCnt] = static_cast<int>(rho*sin(theta));
        pointCnt++;
    }
   /* for (int i = 0; i < FittedLine.size();i++)
    {
        cout<<"a: "<<FittedLine.at(i).a<<"  b: "<<FittedLine.at(i).b<<" ";
        cout<<"x1: "<<FittedLine.at(i).startPoint.x<<" "
            <<"y1: "<<FittedLine.at(i).startPoint.y<<" "
            <<"x1: "<<FittedLine.at(i).endPoint.x<<" "
            <<"y1: "<<FittedLine.at(i).endPoint.y<<endl;
    }*/

}

以上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