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振荡电路的选频特性问题

楼主:
如题,各位大佬好,这个问题应该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模电的范畴,但是感觉这里能被看到的概率大一点,所以就来这里发帖了,不妥立删!
是这样的,本人想设计一个基于LM386,LM324或555等芯片的简易电子琴,因为是第一次设计电路,找了很多参考资料。当涉及到振荡电路时,我发现找到的资料里的振荡电路的串联电阻R与并联电阻R的阻值都并不相同,可是按照RC串并联电路的选频特性,应该是要求这两个电阻的阻值都相同的,电路按照参考资料这么设计不会对电路的选频特性造成影响吗?
以及,设计这个电路我个人感觉最难的地方就是振荡电路的设计(因为设计要求每个琴键发出的声音频率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参考资料的方案不合适的话,有没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案?

参考资料1,此处R1与R5-R7阻值都不相等

参考资料1,此处R1与R5-R7阻值都不相等

参考资料2,此处的振荡电路中的串联电阻R12也并不能时时与并联电阻R1-R8阻值相同

参考资料2,此处的振荡电路中的串联电阻R12也并不能时时与并联电阻R1-R8阻值相同

网友A(2022-03-04):
引用 网友B:
原理请参考"文氏桥振荡器"
至于两个电阻是不是要同时改变,不知道
但此类电路都不推荐这分立元件来制作,就 ...

首先感谢回复!被你猜对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学校模电课程设计的题目
以及我又重新找了参考资料,终于找到了一份比较详细的对于文氏桥振荡器的说明(感谢提供的关键词!这对我解决这个问题来说意义非凡)作者说明了那两个电阻其实是不一定需要阻值相等的,只是大多数资料为了方便经常取相同的阻值。阻值不同时的振荡频率计算公式要比相同时的振荡频率计算稍微复杂一丢丢丢!
实际运用来看,电阻值取值确实不合理,但是没办法,学校有要求,应该不能用单片机,哈哈哈
总之非常感谢!

网友B:
原理请参考"文氏桥振荡器"
至于两个电阻是不是要同时改变,不知道
但此类电路都不推荐这分立元件来制作,就算你设计出来了,电阻和电容值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值,基本是买不到的,如果是作业,你可以说这个电阻是7.88K,电容是13.6nF之类,但你买却几乎是买不到这种参数的元件的,只能并联串联
单片机它不香吗?

网友A:
这个是原理图,改变了振荡频率以后R1和R2是不是阻值也要一起改变并且两个电阻的阻值相等?如果不相等的话是否会影响选频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相同?不同振荡频率,电容相同,电阻肯定不相同。如果说所需电阻没有合适的标称值可以用标称电阻串 ...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朋友,我的意思是RC串并联振荡电路里不是有一个串联的电阻R和一个并联的电阻R吗,如果我要选择不同的振荡频率,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不是应该都要改变并且两个电阻的阻值相等啊,可是我找到的参考电路都只改变了其中一个电阻的阻值,这样不会影响电路的选频特性吗?我说的不太清楚,我在下楼放个图,麻烦大佬帮我看看吧

网友C:
为什么要相同?不同振荡频率,电容相同,电阻肯定不相同。如果说所需电阻没有合适的标称值可以用标称电阻串联或者并联得到。本人喜欢用并联,不用拆下电阻,直接加焊一只电阻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需要的信号频率定RC电路的阻容值,电容变了,电阻也要变。

首先感谢回复!确实是要按照需要的信号频率来确定RC电路的阻容值,不过我找到的参考资料的思路应该是只改变电阻的阻值而保留电容的状态,实际应用的话要改变电容值应该没有那么容易
我想知道我找到的参考资料里RC串并联振荡电路的串联并联电路中的两个电阻R阻值不一样不应该对选频特性有影响嘛,还是说这种方案改变电阻值的同时还得改变电容值,感觉不太现实,哈哈哈

网友D:
按需要的信号频率定RC电路的阻容值,电容变了,电阻也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