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原理图中电阻、电容的具体数值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楼主(2022-03-03):
麻烦请教下,下图中的电阻、电容的具体数值的由来,是根据什么方法计算出来的

网友A:
没有用过1602,不知道R2是干嘛的
除了R2,电路中所有电阻,4.7K通吃,所有的电阻都可以换成4.7K
至于每个电阻的作用,不是上拉就是限流,如果你连上拉和限流都不知道,那就要再把模电的基础知识再看一遍

网友B:
不同的位置,按需要确定。每个都要给你讲一下?内容有点多,除非你对其中某一个有兴趣!

网友C:
R2电阻是调节背光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2电阻是调节背光的吧

对,不过单一个电阻效果不佳,最好接一只10K电位器调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1602,不知道R2是干嘛的
除了R2,电路中所有电阻,4.7K通吃,所有的电阻都可以换成4.7K
至于每个电阻 ...

确实,单片机对电阻的精度要求不高,除限流电阻外,其他基本上取值范围比较宽。

网友E:
电阻限流,分压。电容充电,高电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1602,不知道R2是干嘛的
除了R2,电路中所有电阻,4.7K通吃,所有的电阻都可以换成4.7K
至于每个电阻 ...

呃呃,谢谢啦,我再去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1602,不知道R2是干嘛的
除了R2,电路中所有电阻,4.7K通吃,所有的电阻都可以换成4.7K
至于每个电阻 ...

再请教一个问题哈,是不是这两个led灯可以不用加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哈,是不是这两个led灯可以不用加上拉电阻

LED这两个不叫上拉,叫限流电阻,一定要加,不加的话,单片机的IO有可能会烧坏

网友F:
都是些上拉电阻几K到几十K都可以,三极管B端电阻,电流在uA或几个mA级别算电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