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变压器几个问题分析

楼主(2022-03-03):
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AC-DC产品,也动手绕过高频变压器,但是对于气隙、紧凑性、噪声、漏感、美观性等一直没有把握好!一直以来,对磁性元件的设计不熟悉,怎么补齐这个短板?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快速的上手?现在看到有些高频变压器实现了小型化,贴片化,传统绕制变压器的人工绕制、半自动绕制逐步被全自动化的高频变压器生产线代替。
1.如何快速学习到磁性高频变压器设计的精髓?(不要一堆的计算公式,学会应用层面的设计也足以养家糊口)

2.电源芯片原厂会提供变压器绕制的工艺图,甚至设计说明文档,是根据现成的做,还是要自己根据电感、频率等一堆参数去计算?

3.有些会提供EXCEL设计软件,只要把基本输入输出参数输入进去就可以完成整个变压器参数的设计,这种方式能多大程度满足产品设计的需要?

对于电子行业来说,高频变压器是很特殊的元件,因为它是定制的,而不是像芯片、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一样是通用的。

网友A:
由于磁芯材料的不确定性,加之参数精度的差异,使用得计算结果与实际会相关很大,所以,做实验相对比较靠谱。
掌握以下要点就可以了:
1、由于变压器线圈(可以看成是电压L1)上加的是直流电压(V1),则变压器电流:I1=t1*V1/L1,这个电流将随时间t1从0升到无穷大。这是理论基础!此为要点1。
2、I1增大时,变压器磁场强度B1增大,如果B1一直等速增大,则是正常需要的。否则,即将达到磁饱和,饱和后磁通不变(则无感生电动势),电流急增(理论上=无穷大)。所以必须在磁饱和前切断电压!此要点2。是设计变压器的最关键参数!!!
用实验的方法,找到变压器的磁通饱和拐点,也即确定了t1的值,如果最关键的设计参数:频率f就OK了。
这就够用了。
例如:用一个10V的脉冲,加在5圏的变流器初级上,在次级会形成电压(用过滤器看),调节脉冲宽度,通过次级电压,初级电流的变化,即能确定脉宽的极限值(在变压器饱和之前)。据此,计算其它参数就很靠谱了。
提醒一下,高频变压器,在不同的频率、温度下的饱和磁通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磁芯材料的不确定性,加之参数精度的差异,使用得计算结果与实际会相关很大,所以,做实验相对比较靠谱 ...

非常感谢班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磁芯材料的不确定性,加之参数精度的差异,使用得计算结果与实际会相关很大,所以,做实验相对比较靠谱 ...

要计算哪些参数呢?如何计算?1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