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正面没有丝印 只有背面有丝印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吗

楼主(2022-03-03):
芯片背面的丝印,有没有人见过这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个论坛有过类似的问题,都是想从丝印知道型号的
但最终有答案的并不多,除了个别运气好的
人家打磨了就是不想让你知道这是个什么IC了,但却停下底下这部分不打磨,估计是觉得你从这底下的丝印也是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的
这万一这玩意是个单片机呢?你就是知道型号了也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