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根据PCB电路板逆推出原理图?

楼主(2022-03-03):
求助大佬们原理图的事
这个模块某一个宝资料甚少,有大佬能给的原理图吗?最好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下面是PCB电路板,如何逆向推导出原理图

网友A:
这个电路已经简单到极点,看一眼就能知道原理图。

网友B:
先拆除所有元件,拍正反面照片。
统计焊点以及网络数,抄网络表然后画原理图。

网友C:
额,这个模块就不需要原理图陇吧?就两颗MOS管并联,给栅极高电平开,低电平关。可以输入PWM信号,说简单点就是个电子开关

网友D:
首先要懂各种元器件功能作用,再测量各元器件的链接画出电路图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已经简单到极点,看一眼就能知道原理图。

感谢大佬,在某一个宝上买模块,一家给出原理图的都没有,最后去老外哪里找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