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A2、PA3给怎样的信号,VOUT能输出50V左右的电压?而且波形可控(脉宽、频率、周期

楼主(2022-03-03):
PA2、PA3给怎样的信号,VOUT能输出50V左右的电压?而且波形可控(脉宽、频率、周期、幅值等)VO1、VO2是差分信号?

网友A:
输出电压,受限于V+;V+由【升压振荡器】产生,其它电压由L1、PA0控制。先将V+控制到50V以上,再谈你的VOUT(眼神不太好,图上未找到VOUT)。

网友B:
你这是要做便携式多功能数码经络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做便携式多功能数码经络仪

是啊   你有推荐的方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受限于V+;V+由【升压振荡器】产生,其它电压由L1、PA0控制。先将V+控制到50V以上,再谈你的VOUT ...

VO1和VO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你有推荐的方案不

给你几个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