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寄存器使用优化 74HC595.h头文件源程序 C语言函数+仿真

楼主:
玩单片机也有小几年了,虽然经常接触寄存器一词可确不能说完全会用,这两天一直在研究74HC595寄存器,把它摸透了之后顺带封装了一些函数,如果只是简单应用的话这些函数使用非常简单,分享给大家参考,欢迎下载学习。
用途还不少,我粗略想了一下,可以用在数码管、点阵、LCD屏,具体更多玩法可以自行研究,有新的改进成果别忘了踢我一下哦,我也想看看。
数据引脚定义可在“74HC595.c”文件中修改
可以看到,只需一个函数便可使用595芯片了,函数内可放数组可放16进制数值,第一位变量需要注意,这个变量只可填两种字符,L/R它们分别代表高位先传送和低位先传送,可以解决一些电路设计上的问题。

这里最直观的就是引脚顺序的问题,有时候设计好的pcb引脚顺序不一定是程序输出数值的顺序,这时候就只能重绘或者更改程序了,因为曾吃过此类亏所以顺便写了可调节方向的变量,方便使用。

这里是引脚顺序和程序顺序反向了,所以显示异常。这时候调整了方向函数之后就正常显示了。

如果还没理解的话看下图

引脚顺序来回调换都可以正常显示,只需要调整方向变量即可。

#include "main.h"
#include "74HC595.h"

sbit SMG1 =P2^7;
sbit SMG2 =P2^6;
sbit SMG3 =P2^5;
sbit SMG4 =P2^4;

sbit SHCP = P2^0;
sbit DS = P2^1;
sbit STCP = P2^3;

/*****自定义延时*****/
void delay(int a)
{
        u8 i,j;
        for(i=0;i<=a;i++){
                for(j=0;j<=16;j++)
                {;}
                }
}
/***标准20um延时****/
void Delay20us()
{
        unsigned char i;
        nop_();
        nop_();
        i = 71;
        while (--i);
}
/****串转并函数*****/
void hc595_data(u8 order,u8 dat){

                u8 i=0;
                SHCP=0;
                STCP=0;
                for(i=0;i<8;i++){
                        SHCP=0;  //移位时钟信号拉低
                        switch(order)
                        {
                                case 'R': DS=0x01&dat; //dat与0x01相与,保留高位1
                                                                dat>>=1; break;//dat数据右移位

                                case 'L': DS=0x80&dat;//dat与0x01相与,保留高位1
                                                                dat<<=1; break; //dat数据左移位
                        }
                        SHCP=1; //移位时钟拉高,生成上升沿
                        Delay20us();//延时20us,因芯片工艺而异
                }
                SHCP=0;
                STCP=0; //拉低寄存器数据输出时钟
                Delay20us();
          STCP=1; //拉高时钟生成上升沿
}

void hc595_del(void){ //数据清除函数

                u8 i=0;
                SHCP=0;
                STCP=0;
                for(i=0;i<8;i++){
                        SHCP=0;
                        DS=0x00;        //往寄存器中填0,清空上一次数据
                        Delay20us();
                        SHCP=1;
                }
                SHCP=0;
                STCP=0;
                Delay20us();
          STCP=1;
}

void SMGbit(u8 Bit)
        {
                        switch(Bit){ //数码管位选
                        case 0: SMG4=1;SMG3=1;SMG2=1;SMG1=0; break;
                        case 1: SMG4=1;SMG3=1;SMG2=0;SMG1=1; break;
                        case 2: SMG4=1;SMG3=0;SMG2=1;SMG1=1; break;
                        case 3: SMG4=0;SMG3=1;SMG2=1;SMG1=1; break;
                        }
                        hc595_del(); //清除寄存器数据,这很重要
                        delay(10);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网友A(2022-03-03):
好东东 楼主能再分享一下Proteus仿真文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 楼主能再分享一下Proteus仿真文件吗?

好,我整理整理

网友B:
已将仿真文件包含在附件压缩包中,重新下载即可。图中有多个模块,添加IO口使用即可

网友C:
好资料,可惜是8。9,以后有机会把我7.5的换了。

网友D(2026-01-08):
Proteus仿真软件的版本用的哪个?

网友E:
我也写了595驱动,比这个功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