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 保存已行驶的里程并显示 如何修改程序

楼主:
#
300黑币
这个图如何使得出租车停止行驶时,保存已行驶的里程和费用并显示。对应程序怎么改?

#include<reg51.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ESET                =        P3^7;
int        Price =        100, Mile =        0;
uchar        count =        0;
uchar code tab_d[10]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uchar code tab_wei[8] = {0x7f,        0xbf,        0xdf,        0xef,        0xf7,        0xfb,        0xfd,        0xfe};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0;
        while(t--)
                for        (i;        i<120;i++);
}

void        display(uchar d,uchar x,uchar w)
{
        P2        =        0XFF;
        P2        =        tab_wei[w];
        P0        =        0;
        P0        =        tab_d[d] | x;
        delay        (100);
}

void        refresh()
{
        display(0,0,0);
        display(Mile%10,0,1);
        display(Mile/10%10,0x80,2);
        if        (Mile>= 100)
                        display(Mile/100%10,0,3);
        if        (Mile >= 1000)
                        display(Mile/1000%10,0,4);
        display(Price%10,0,5);
        display(Price/10%10,0x80,6);
        if        (Price>= 100)
                display(Price/100%10,0,7);
        if        (Price>=1000)
                display(Price/1000%10,0,8);
}
void timer1        ()        interrupt 1
{
        count++;
        Mile +=        1;
        if(        count==10)
        {
                count=0;
                if        (Mile>=30&&Mile<160)
                                Price +=16;
                if        (Mile>=160)
                                Price +=18;
                }
}
void init()
{
        P0                        =        0;
        P2                        =        0XFF;
        TMOD                =        0X0E;
        IT0                        =        1;
        TH0                        =        255;
        TL0                        =        255;
        TR0                        =        1;
        IE                        =        0X82;
}

void        judgeReset()
{
        if(RESET ==        0)
        {
                Price =        100;
                Mile = 0;
        }
}
void        main()
{
                init        ();
                while        (1)
                {
                        judgeReset        ();
                        refresh                        ();
                        }
}

网友A(2022-03-04):
你这个应该是增加一个脉冲信号开关模拟停车状态,然后程序增加延时判断程序一定时间内没有脉冲信号即把数据写入存储内

网友B:
写程序总有一个目的吧。
修改程序也有一样,请问修改要达成什么目的呢?

网友C:
如果你的脉冲是根据从出租车获取的脉冲数,比如说轮子转一圈,给一个脉冲这样的话,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在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没有脉冲信号,显示也就停在那了,如果你要在proteus中这么做的话,需要在脉冲和单片机之间加一个按键